关于雷虎50 V2.5油直的尾舵推杆的问题

楼主(2007-03-04):
雷虎50 V2.5油直的尾舵推杆刚性不够,在拉杆时还可以,但在推杆时连杆就变得很不正常了,连杆变弯,尾桨行程不够,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的呢?改用后置
舵机
?用推拉形式?还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V2.5本来就是后置舵机的吧?

网友B:
V2.5本来就是后置舵机的,担心钢丝要弯的话,我是在装飞机的时候还没想到它会弯就直接多装了一个白色的塑料环,这样有4个环应该不会了。原来是想,这么长的尾管也用3个塑料环估计不够,反正旧飞机上还能拆下几个来,就多装了一个上去,现在翻筋斗什么的就是没发现有楼主说的情况

楼主:
请问在装白色的塑料环时要把环固定吗?塑料环穿在尾管中是可以自由转动的,而且还可以前后移动,要把环固定不能动吗?

网友B:
最好能在环的前后弄两条扎带,这样比较安全,以前用那种两条连接起来的钢丝的时候,塑料环把中间的连接头给顶住过,结果尾巴就失去控制一个劲得打旋,炸机了

楼主:
那就是说把环给固定住,不让前后移动,转动就应该不用固定了吧?

网友B:
主要是不要让它前后移动。

楼主:
知道了,我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C:
用透明胶在尾管上面包一圈,再把白色的尾钢丝固定环套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