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参与模型飞机动力------电机的效率讨论

楼主(2007-03-04):
请教大家对效率的要求有多高?

一般效率越高,电能浪费在发热上的就越少,飞行时间就越长,相应的电池电机的寿命相比之下也就越长.

不过电机的效率主要由铁芯材料和磁铁材料决定,涉及到成本因素,通常国内无刷电机效率性能好一些的厂家能做到75%,国外的做到85%.经过多次的样品拆解、理论分析到制样测试,要提高效率,铁芯材料是关键,因为通常的铁芯是由普通硅钢片冲制后叠压成的,普通硅钢片适应50Hz下使用,但是航模电机为减小体积而减轻重量,频率相当高,11kHz、22kHz、40kHz均有用到,频率越高损耗越大,所以普通硅钢片中热的损耗相当大,只有适应高频的硅钢片才适合航模电机使用,不过因为成本相应增高,国内很少厂家会用这种材料。这也与有没有需求有关,国外几乎都用好的铁芯来做这种电机,所以国外电机是价格也贵过国内电机很多。

网友A:
这是只其中一个方面。电机的输出效率还和配的桨有关,比如一个性能优秀的电机配了一支效率低的桨,实际效率就不可能很高。

网友:
看贴必回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文中提到的11KC22KC只是PWM的频率,如果从电机的转速换算,应该是100C至1000C之间,也就是在中频段。普通硅钢片并不适用这个频段。

网友:
光驱电机里的硅钢的效率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提到的11KC22KC只是PWM的频率,如果从电机的转速换算,应该是100C至1000C之间,也就是在中频段。普通硅钢片并不适用这个频段。

是的,绕组电流的频率产生高频交变涡流损失,转子磁铁旋转切割绕组产生中频交变涡流损失,这两者是叠加的。普通的硅钢片不适应,普通硅钢片通常用于最高频率为400Hz,涡流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高频下涡流损失比较大。
为降低涡流损失,有效的方式是降低片的厚度和增加片的硅含量,本人计划近期推出平价的这类铁芯,请教各位朋友觉得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绕组电流的频率产生高频交变涡流损失,转子磁铁旋转切割绕组产生中频交变涡流损失,这两者是叠加的。普通的硅钢片不适应,普通硅钢片通常用于最高频率为400Hz,涡流与频率的平方成正比,高频下涡流损失 ...

 ...据报道目前硅钢材料最高的工作频率已经达到325KHZ.但是国内是很难找到的.而且硅钢是钢铁材料中专利壁垒最多的钢材.

楼主:
是的,国内很难找到能达到这样高频的材料,而使用这种材料可能只有使用在对成本没有要求的太空飞行器上.目前在航模电机上使用的片通常片厚为0.35.而在日本甚至出了厚度为0.1的硅钢片,材料贵,并且没有办法冲压成铁心片,只能切割,做成的铁芯价格应该不菲,呵呵.

所以我们追求的往往是最佳的性价比,而不需要最好的性能,适合使用的就是最好的,就是这个理儿.

如需要讨论的可以在电动航模QQ群35267863中在线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只其中一个方面。电机的输出效率还和配的桨有关,比如一个性能优秀的电机配了一支效率低的桨,实际效率就不可能很高。

同意,电机的效率高,负载效率低也没有用,整体效率也低,呵呵。

楼主:
计划用0.27的硅钢片、开冲压模来冲制铁芯

售价比0.35的片高20%以内,不过没有人响应,也就是没有市场需求,故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