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鸟的基本知识?

楼主(2007-03-04):
本人想入手电直,听大家介绍说雷鸟不错的哈。
但是有几个基本的问题?
1、雷鸟的生产厂是那个?
2、买雷鸟整机有那些配置(具体遥控器通道和电池的容量)?
元宵节快乐、谢谢大家哈。

网友A:
1.深圳市科乐科模型有限公司 网站: http://www.colco.com.cn/
2.雷鸟整机有那些配置:到手可以飞,全配置,雷鸟3使用科乐科CLC6通控,单独电调6通接收机陀螺仪,方便日后升级。电池9.6V的NI-MH,容量700Mha

还算满意吧,一个老雷鸟炸机专业户的回答  :loveliness:

楼主:
一个老雷鸟炸机专业户的回答

谢谢老大的哈,看来我要走和一样的的路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的哈,看来我要走和一样的的路拉?

呵呵,不客气,作为入门级电直,雷鸟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我自己时间和爱好的限制,没有练好,我的兴趣是只要有的玩就开心,并不注重成果,所以一直也没练出个123来,呵呵,我是属于重在参与,娱乐为主,成绩不计的那种,因此炸机不断 ,选择雷鸟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深圳市科乐科模型有限公司 网站: http://www.colco.com.cn/
2.雷鸟整机有那些配置:到手可以飞,全配置,雷鸟3使用科乐科CLC6通控,单独电调6通接收机陀螺仪,方便日后升级。电池9.6V的NI-MH,容量700Mha
...

  回答正确,加10分

网友:
愿大家都能玩好雷鸟

网友B:
小问下   雷鸟 尾马达的寿命是多少?  谢谢
我这个怎么只用了三块电池就不转了。。  不过是不转之前是机子撞了下天花板,不过其他一起都在正常啊, 就尾马达不转了!

网友:
便宜,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问下   雷鸟 尾马达的寿命是多少?  谢谢
我这个怎么只用了三块电池就不转了。。  不过是不转之前是机子撞了下天花板,不过其他一起都在正常啊, 就尾马达不转了!

可能是尾电线断了!跟电机无关!检查一下就明白了!很easy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深圳市科乐科模型有限公司 网站: http://www.colco.com.cn/
2.雷鸟整机有那些配置:到手可以飞,全配置,雷鸟3使用科乐科CLC6通控,单独电调6通接收机陀螺仪,方便日后升级。电池9.6V的NI-MH,容量700Mha
...

雷鸟耐炸吗?最近想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鸟耐炸吗?最近想入手一台

在这个级别的小电直里面算是耐炸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