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副翼的教练机怎么飞?谢谢!

楼主(2007-03-04):
无副翼的飞机,只有升降舵和垂直尾翼舵,想将左右机身调整到平行都不知道怎么操作遥控器
还是JJ会自动修正,因为机翼是V字形?
请赐教,谢谢!

楼主:
因为朋友知道我喜欢玩模型,送了一架给我,但是我又没经验,怕上了天,就率机,

网友:
用方向可以修正,只是迟钝一些

网友:
方向和升降同时打能合成一个使机身侧过来的力

网友:
用方向舵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另外由于该电固是用镍氢的有刷电机,考虑到练习问题,想飞时间长一点,想换成无刷电机有什么推荐呢?

电调是不是25A的好盈就可以了,另外电机的转速大概是多少KV呢? 电池是否用7.4V的锂电就OK?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另外由于该电固是用镍氢的有刷电机,考虑到练习问题,想飞时间长一点,想换成无刷电机有什么推荐呢?

电调是不是25A的好盈就可以了,另外电机的转速大概是多少KV呢? 电池是否用7.4V的锂电 ...

那要看你的是什么飞机~~具体参数如何,你这样问谁也无法给你推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另外由于该电固是用镍氢的有刷电机,考虑到练习问题,想飞时间长一点,想换成无刷电机有什么推荐呢?

电调是不是25A的好盈就可以了,另外电机的转速大概是多少KV呢? 电池是否用7.4V的锂电 ...

估计你的练习机配置按翼龙无刷改就可以也够用了.

楼主:
谢谢!

另外能否提供一些具体的参数,包括浆,电机,以及电调,还有是用7.4V的锂电,10C就OK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哟,忘记说型号了,才在网上查到的,是GUANLI J3(如果没记错)。

网友:
JJ会自动修正  !!JJ哈哈
上反的可以用方向转的

网友(2007-09-12):
V尾会自动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