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问题高手点拨一记!!!!

楼主(2007-03-04):
高人们我有一个华科尔四号机上用的控,现在想买个接受用它来飞固定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我有一个22#的, 但是好像有人说不行, 说是舵机会联动...

楼主:
不太懂!好象就是高手们说的固化什么的吧!!!

网友B:
华XX的发射完全不兼容别家的东西,不过可以改,里面加个反相器,具体怎么改我也不知道。

网友C:
用JR的接收机,不过要PPM的应可以
发射机里边的联动问题,应可以通过开关设直的

楼主:
那要是我只是飞一下简单的航线,不做3D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该控了只要添接收?????

网友D:
   JR接收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