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铛电机出了问题!请教!(发现新问题)断续请教

楼主(2007-03-04):
本来好好的铃铛(用了一个多月,很少飞的),现在打最大油门转速很慢,过三到四秒自己停下来不转,从新又打油门重复上面的情况!排除是其它设备的问题,因为用别的电机正常!
请问有谁知道我的铃铛转速为什么会慢了的?是慢到不能飞起来那种慢! 过年前我在机机里拆了它下来放在显示器旁边,会不会是消了磁啊?应该不会吧?
还有就是前天我见轴入了去,就将轴敲出来一点,不会这样一敲就不行了吧?
麻烦各位解答!

新出现的问题,再请教大家
今天回来弄了下,发现如下问题!
有一条线松了,跟着在那条线的焊接点里断开,焊好以为就没有事,还是那样!
过年前收了个辉盛的电调,只用这个铃铛试了一下,,还以为是电调的油门没有设置好就没有管了,因为我不会设电调!
今天晚上将个辉盛电调接在A2212电机上,电调很好,由此知道我的铃铛电机过处前就有问题了!所以与
"过年前我在机机里拆了它下来放在显示器旁边,会不会是消了磁啊?应该不会吧?还有就是前天我见轴入了去,就将轴敲出来一点,不会这样一敲就不行了吧?"
这两个原因没有关系!
跟着发现下面这样用铃铛电机就可以转速正常!
先低油门让电机转起来,是低油门!!!!!!
跟着快速关掉油门(或向下打低小小油门)再快速将油门打到80%后电机就可以正常高速转动
跟着铃铛电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每次都要这样才能正常使用!用手转动电机的时候感觉不到有东西阻住电机转动,很顺畅的!
请问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kv1500 +8x3.7, 在福州闽江飞三栖怪物,因为马达停转,酿成惨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是kv1500 +8x3.7, 在福州岷江飞三栖怪物,因为马达停转,酿成惨案.

你是电机停转啊!还可以飞啊!
我的是电机的转速慢到飞不起来,机机!
将油门打到最大就会停,
请问有谁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B:
可能漆包线绝缘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漆包线绝缘受损

过年的时候新西达的A??12飞了两天就漆包线不知那里短路还是断路不会转只会叫,用电工胶包缠了下又可以用了,!
但现在铃铛会转而转得慢,漆包线有换吗?好似好难吧!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看来现在电机质量越来越差了.

楼主:
现在我发现新问题!已在一楼说明!再请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看来现在电机质量越来越差了.

也不能这样说的啊!因为我的电机每次飞都要让我炸.或多或少都是炸出来的伤!

网友D:
“用手转动电机的时候感觉不到有东西阻住电机转动,很顺畅的!”

不会吧?难道你的铃铛曾经处于长时间的高温状态使用过吗?

如果用手转动外壳,应该可以明显感到磁强的阻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手转动电机的时候感觉不到有东西阻住电机转动,很顺畅的!”

不会吧?难道你的铃铛曾经处于长时间的高温状态使用过吗?

如果用手转动外壳,应该可以明显感到磁强的阻力的

应该在高温状态工作过,没坏之前在机子上翻了几个圈子,问题是1200KV值的用了1047桨,感觉很烫手,全油门

有磁的阻力,但转动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