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升级

楼主(2007-03-04):
雷鸟有升级的必要吗,换无刷,收机,舵螺,

网友:
升无刷,飞高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换了控和收机,无刷会稳一点吗,无刷是不是爆很多

网友:
无刷不会暴很多,会暴相当多

楼主:
升无刷 电调用多少安就够了

网友:
雷鸟没必要升级无刷!脑袋都昏了!划得来么?再加点钱买个好的机机升级无刷!那性能提升的就不是一大解了!是一大大大解!!

网友:
各人喜好不同。

网友:
换无刷会稳定很多 而且留空时间超长

网友A:
没必要,把雷鸟练好就换450,如果不换就用有刷随便飞非,花的钱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雷鸟练好就换450,如果不换就用有刷随便飞非,花的钱不值得

有了无刷你的雷鸟会练得更好 这事确是各人喜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