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B电池充电出现的问题!劳烦老B再来看看

楼主(2007-03-04):
我有2块老B11.1V1700MA的电池,都是第一次充 为什么一块充电正常123亮 另外一块234亮,正常么?
电池坏了么?第一次充啊

网友:
我就有两块  老B  11.1V 1000MAH的,用着蛮好的啊,你说的什么123亮,什么234亮,指的是什么????指示灯????

网友A:
最好上个图,看看什么充电器,123和234的问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用老B电池很不错啊!

网友:
看贴必回是一种美德........没明白

网友:
123亮234亮是啥意思……用的什么充电器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上个图,看看什么充电器,123和234的问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是DN的充电器,充电器指示灯123亮的一切正常
另外的一块一开始234红,充一会就23绿,14就灭了

楼主:
估计是充电器比较垃圾的过吧!好象都说DN的不太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DN的充电器,充电器指示灯123亮的一切正常
另外的一块一开始234红,充一会就23绿,14就灭了

你放电放过头了,电池放电不能低于单片3.7V空载的,低于3.7V电池很容易死掉,特别是高C电池,放电曲线很平,低于3.7V空载的时候,电量一般不会超过15%了,下次要注意正确计算飞行时间,用个表,测量每飞行2分钟的电压,电池电压到了3.7V就不飞了,计算累积的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上少飞一分钟,基本上就安全了
你现在电池放电肯定已经低于3V空载单片了,因为DN2充电器对低于3V空载电压认为是0V的,所以不充了,用其他小于200MA电流的充电器把电池充到3.7V左右,再接上DN2充,另外,电池可能已经过放了,小于100MA电流充回3.5V以上,很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2块老B11.1V1700MA的电池,都是第一次充 为什么一块充电正常123亮 另外一块234亮,正常么?
电池坏了么?第一次充啊

第一次充?电池买来你没充电就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电放过头了,电池放电不能低于单片3.7V空载的,低于3.7V电池很容易死掉,特别是高C电池,放电曲线很平,低于3.7V空载的时候,电量一般不会超过15%了,下次要注意正确计算飞行时间,用个表,测量每飞行2分钟的电压 ...

学习了,回想了一下,应该是买回来直接就用了,并且用完电后没有及时充电,放置了大概1-2天,才想起来充电,就充不上了!
谢谢LB提供修复方法,我回去试一下

楼主:
按照LB同志的方法先把没有电的那节冲到了3.7V,然后再上DN充,出现如下情况,正常么?
指示灯1/3为绿色,但是不常亮,一闪一闪的,间隔大概1-2秒,
指示灯2为红色常亮

为什么会闪那?是不是真的报废了?

事实证明,没有报废,充好了,3个灯都亮了
晚上上飞机试试

网友:
理电就是娇气,不过我用老B的电池还没问题,至少有30循环以上了,性能还没下降

网友:
偶尔一两次的过放对于性能好的电池影响不会很大,但以后一定要注意,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电池接生吧

网友:
老B的电池1000MA 15C 11。1V 的 我今天也死了颗
买来才用5次呐  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