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上不用原装的晶体会怎样/?

楼主(2007-03-05):
遥控上不用原装的晶体回怎样啊/?能影响遥控距离么?我的意识是 遥控跟接收都换上别的频率的晶体。比如 日本三和的vg400

网友A:
您好!
1、发射机会引起发射的频率偏移,自激振荡,发射无功率,更严重的会由于自激引起烧机
2、如果频率稍微偏移会引起距离近
3、三和的晶体基本上是与JR的差不多,但和FUTABA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谢谢 辉哥指点~!

网友B:
晶体基本就是专业厂家生产的,目前没哪个遥控器厂家生产,有也是让人代工的!不用太担心!但要注意小数点后面的位数,最起码要后面三位以上,到四位或五位最好,这样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