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造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7-03-05):
我想造一个KT 板的飞机,但是还有很多的地方不懂,请高手指点一下,有图就更好了,
1,
电机
是怎么固定在飞机上的,还有就是
舵机
,接受机什么的是怎么固定上的
2,图纸是怎么打印出来的,是不是上那些CAD出图的店啊,价格怎么样啊,贵不贵啊,
3,.......想不起来了,.

网友A:
 看来楼主不懂应该是个新手吧.你最好是先去找一些以前发的基本知识的帖子,在多找些有关的图参考一下,舵机和接收机的固定应该是因人而异吧,
关于CAD出图,我们学校出一张A1的图纸是7块钱
其实我觉得要是想DIY的,不可能在做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弄懂的,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会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在来解决问题,这样会事半功倍些.

网友B(2007-06-20):
1.电机先固定在专用座或者木片上,然后胶水粘到KT上,建议热融娇。舵机,接受机甚至可以双面胶
2.图纸没必要CAD,自己手画就好,航模没你想的要求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