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的6ex

楼主(2007-03-05):
我的6ex,玩模拟器的时候,既耗电又有辐射,于是用m34063作了一个5v转10v的电源,用usb供电,接在遥控器5脚,现在又不耗电又无辐射了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制作方法吗

网友A:
说一下具体方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具体方法嘛!

我曾经用过的一个电路(局部)34063 部分

在要求不严格的地方 Rsc 可以不要,要防止短路和过载,因为 Rsc 是用来检测过流的

Ct=383 pF
Ipk=470 mA
Rsc=0.638 Ohm
Lmin=81 uH
Co=172 uF
R=180 Ohm
R1=13k R2=91k (10V)

外围元件标称含义和它们取值的计算公式:

Vout(输出电压)=1.25V(1+R2/R1)

Ct(定时电容):决定内部工作频率。Ct=0.000 004*Ton(工作频率)

Ipk=2*Iomax*T/toff

Rsc(限流电阻):决定输出电流。Rsc=0.33/Ipk

Lmin(电感):Lmin=(Vimin-Vces)*Ton/ Ipk

Co(滤波电容):决定输出电压波纹系数,Co=Io*ton/Vp-p(波纹系数)

固定值参数:

Vces=1.0V  ton/toff=(Vo+Vf-Vimin)/(Vimin-Vces)  Vimin:输入电压不稳定时的最小值

Vf=1.2V 快速开关二极管正向压降

1: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选用IN4148,在要求高效率的场合必须使用IN5819!

2: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楼主:
我用的是标准电路,输出电压使用的是楼上的公式,朋友们可查34063,一面接电脑,另一头接6ex第五脚即可,这个东西东明有,好像几乎不要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