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黑鹰400 ccpm混控的各舵机连接(1,2,6不行)请高手务必高台贵腿进来多谢多谢!

楼主(2007-03-05):
 原先的1 2 6 试过不行,可能偶运气不好,而后偶所有的通道都试验了一下,左右副翼舵机可以完全混控正常,包括加油门一起往上推,~就是控制前后的那个舵机混控方向完全反的~~~任何一个操作都自己反着来,加油自己往下拉,导致负螺距,风直往我脸上吹,变成停在地上倒飞的状态,只是还没离地而已 ,之后又发现螺距调节钮也完全反的,开到最大螺距是小,开到最小是大, 怪不得人说黑鹰是反着来的,弄得人憔悴阿 ,后面把螺距按反着调总算升力方向有点正确了,可是前面那个舵机又一直把几头向下拉,各位高手,偶跪水泥钉白天闹市裸奔求教解决之道 ,请高手高高手务必克服懒惰回答菜菜问题,谢谢!谢谢啦!~~~~~~~~

网友:
调试时,后要把电机线拔掉(注意不能短路),或直接用外接4.8V接收机电池供电。不要在调试没完成时就接电机电源。根据遥控说明书接好舵机,不要乱试别的通道。在遥控上设置好十字盘模式(CYCLIC TYPE):普通、(CCPM模式)CP3F、CP3B、CP4F、CP4B。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的混控不对,这也是个原因。如你是CCPM模式的十字盘,要看看三个控制球头的分布方式,你可以按照遥控说明书上的图要选择,如仍不知道,请上十字盘的图,并告知遥控器的型号,最好发说明书来。调节舵机时,要将所有通道中点归零,将两个摇杆都放在中心位置,将陀螺仪置于不锁头位置,感度设为零或负数。将尾舵摇臂设置与尾杆垂直位置,其它舵机的摇臂全部设为水平位置,安装上连杆。调节连杆,使十字盘前后左右均水平,并使尾浆有约5度的正向偏置,此角度在后面调锁尾效果时,仔细修正。如果还有反向,则进此通道进行反向。要先调普通模式.

楼主:
 哇 太谢谢大大拉,说的够详细!我的遥控器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设置 倒是按照说明书接的,请高手给个email发图过去请教!猛谢谢拉

楼主:
我想是不是电调换个接口位置试试看

网友:
我的EMAIL:happymatt@126.com, 你要告诉我用的什么控。电调只有一个位置可用(通道3),不要乱试。

楼主:
多些高手们指点,原来是一个舵机摇臂装反了, 资料图片我发到您邮箱里,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再指点一下:loveliness:    多谢多谢,接收的插线已经重新插了,不是照片里的那样了

楼主:
已经升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