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螺丝是粗牙还是细牙

楼主(2007-03-05):
普通公制螺丝是粗牙还是细牙?去买螺丝的时候只问多粗多长,从来没人问粗牙还是细牙啊?

网友:
普通螺纹是粗牙

网友:
以前我曾经问过,店员告诉我6mm以下的,螺距1mm是标准螺距,6mm以上的(上到多少没说,我也忘问了)1.5mm是标准螺距。

网友:
M2x0.4
M3x0.5
M4x0.7
M5x0.8
M6x1
……

网友:
准备攻丝的螺纹        钻头规格代码        (最接近的英制分数规格)        英制小数规格
0-80UNF        3/64"        3/64"        0.0469
1-64UNC         #53          -        0.0595
1-72UNF         #53          1/16"        0.0595
2-56UNC         #50          -        0.07
2-64UNF         #50          -        0.07
3-48UNC         #47          5/64"        0.0785
3-56UNF         #45          -        0.082
4-36UNS         #44          -        0.086
4-40UNC         #43          3/32"        0.089
4-48UNF         #42          3/32"        0.0935
M3×0.60        2.5mm        -        0.0984
1/8-40UNS         #38          -        0.1015
5-40UNC         #38          -        0.1015
5-44UNF         #37          -        0.104
6-32UNC         #35          7/64"        0.11
6-36UNS         #34          -        0.111
6-40UNF         #33          -        0.113
6-48UNS         #31          -        0.12
M4×0.70        3.4mm        -        0.1338
M4×0.75        3.4mm        -        0.1338
8-32UNC         #29          -        0.136
8-36UNF         #29          9/64"        0.136
8-40UNS         #28          -        0.1405
3/16"-24UNS         #26          -        0.147
10-24UNC         #25          5/32"        0.1495
3/16"-32UNS         #22          -        0.157
10-32UNF         #21          5/32"        0.159
M5×0.90        4.2mm        -        0.1653
M5×0.80        4.3mm        -        0.1693
12-24UNC         #16          11/64"        0.177
12-28UNF         #14          3/16"        0.182
12-32NEF         #13          -        0.185
14-20UNS         #10          -        0.1935
1/4"-20UNC        #7        13/64"        0.201
14-24UNS        #7        -        0.201
M6×1.00        5.2mm        -        0.2047
1/4"-24UNS        #4        -        0.209
1/4"-28UNF        #3        7/32"        0.213
1/4"-32NEF        7/32"        7/32"        0.2188
1/4"-40UNS        #1        -        0.228
M7×1.00        6.1mm        15/64"        0.2401
5/16"-18UNC        字母F        17/64"        0.257
M8×1.25        6.9mm        17/64"        0.2716
5/16"-24UNF        字母I        -        0.272
M8×1.00        7.1mm        -        0.2795
5/16"-32NEF        9/32"        9/32"        0.2812
M9×1.2        7.9mm        -        0.311
3/8"-16UNC        5/16"        5/16"        0.3125
M9×0.75        8.3mm        -        0.3268
M9×1.00        8.1mm        -        0.3189

准备攻丝的螺纹 钻头规格代码 (最接近的英制分数规格) 英制小数规格
3/8"-24UNF 字母Q 21/64" 0.332
M10×1.50 8.7mm - 0.3425
M10×1.25 8.9mm 11/32" 0.3503
M10×1.00* 9.1mm - 0.3583
7/16"-14UNC 字母U 23/64" 0.368
M11×1.50 9.7mm - 0.3818
7/16"-20UNF 25/64" 25/64" 0.3906
M12×1.75 10.5mm - 0.4133
M12×1.50 10.7mm 27/64" 0.4212
1/2"-13UNC 27/64" 27/64" 0.4219
M12×1.25* 10.9mm 27/64" 0.4291
1/2"-20UNF 29/64" 29/64" 0.4531
1/2"-24UNS 29/64" 29/64" 0.4531
M14×2.00 12.2mm - 0.4803
9/16"-12UNC 31/64" 31/64" 0.4844
M14×1.50 12.7mm - 0.4999
M14×1.25* 12.8mm - 0.5039
9/16"-18UNF 33/64" 33/64" 0.5156
5/8"-11UNC 17/32" 17/32" 0.5312
M16×2.00 14.2mm 35/64" 0.559
5/8"-18UNF 37/64" 37/64" 0.5781
M16×1.50 14.7mm - 0.5787
11/16"-11UNS 19/32" 19/32" 0.5938
M18×2.50 15.8mm 39/64" 0.522
11/16"-16UNS 5/8" 5/8" 0.625
3/4"-10UNC 21/32" 21/32" 0.6562
M18×1.50* 16.8mm - 0.6614
3/4"-16UNF 11/16" 11/16" 0.6875
M20×2.50 17.8mm 11/16" 0.7008
7/8"-9UNC 49/64" 49/64" 0.7656
7/8"-14UNF 13/16" 13/16" 0.8125
M22×1.50 20.9mm - 0.8228
7/8"-18UNS* 53/64" 53/64" 0.8281
M24×3.00 21.4mm 53/64" 0.8425
1"-8UNC 7/8" 7/8" 0.875
M24×2.00 22.3mm - 0.8779
1"-12UNF 59/64" 59/64" 0.9219
1"-14UNS 15/16" 15/16" 0.9375
11/8"-7 UNC 63/64" 63/64" 0.9844
11/8"-12 UNF 13/64" 13/64" 1.0469
11/4"-7 UNC 17/64" 17/64" 1.1094
11/4"-12 UNF 111/64" 111/64" 1.1719
13/8"-6 UNC 17/32" 17/32" 1.2188
13/8"-12 UNF 119/64" 119/64" 1.2969
11/2"-6 UNC 111/32" 111/32" 1.3438
11/2"-12 UNF 127/64" 127/64" 1.4219

准备攻丝的螺纹 钻头规格代码 (最接近的英制分数规格) 英制小数规格
1/8"-27NPT 字母R - 0.339
1/4"-18NPT 7/16" 7/16" 0.4375
3/8"-18NPT 37/64" 37/64" 0.5781
1/2"-14NPT 45/64" 45/64" 0.7031
3/4"-14NPT 59/64" 59/64" 0.9219
1"-11½ NPT 15/32" 15/32" 1.1562
1¼"-11 ½ NPT 1½" 1½" 1.5
1½"-11 ½ NPT 147/64" 147/64" 1.7344
2"-11½ NPT 27/32" 27/32" 2.2188

网友:
不光有螺距,底孔尺寸也都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