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35A电调真的太烂了.买了四个全坏了

楼主(2007-03-05):
不知道为什么.用没有多久,有时放一个晚上就不能用.就是通电后,叫也不叫.陀罗仪红灯亮.就是不叫.买了四个都这样..问题.我朋友个个也是碰到这样.就是散热片是金色的那种.35A的谁有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的一个35A和两个35G都没什么问题...
不叫的话请检查MOTOR有没有接好

网友:
我的2个也是35A,用得好好的啊

网友:
线性差,飞行不稳定

网友:
请联系飞行公仔解决.

网友:
我也坏过一个。
不过连续4个都坏了,那就要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有毛病

网友:
用过两个,没任何问题,都是自己烧坏的!

网友:
会过载吗

网友:
我用好盈奔腾40A,感觉比啊拖的好

网友:
看来什么电条都有人说不满意呢

网友:
有真么夸张啊,我用的一个35g的到现在一直都很好用,没有出现过问题。联系经销商 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吧。

网友A:
LZ

之前曾發現有些模友在固定電機時,用過長的螺絲,不小心把電機裡的漆包線給 " 頂 " 到了

造成短路,沒多久就一直" 燒 "電調!造成電調內傷最後送醫不治 !

有時因電機負荷過重,電機內的漆包線耐熱較低時,亦有可能造成單極短路

也有可能造成電調內傷,最後重傷不治

所以當電調無原無故就不叫了或者罷工,最好檢查一下他的搭檔是不也身受內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之前曾發現有些模友在固定電機時,用過長的螺絲,不小心把電機裡的漆包線給 " 頂 " 到了

造成短路,沒多久就一直" 燒 "電調!造成電調內傷最後送醫不治 !

有時因電機 ...

有道理,长见识

网友:
是不是使用的问题呢?

网友:
我新买的机子,也出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不过商家给我换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出去飞就不行了。

楼主:
我今天的电机又烧了.还是亚拓的.

我把亚拓450S上面拆了一个电调下来用了不久..今天还以为电机坏了.没想到电调又坏了..真奇怪呀...
我的一个模友说也是电调烧了.看来新款的电调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亚拓450S上面拆了一个电调下来用了不久..今天还以为电机坏了.没想到电调又坏了..真奇怪呀...
我的一个模友说也是电调烧了.看来新款的电调有问题呀...

测电流!

网友:
坏了3个了,还买第4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用没有多久,有时放一个晚上就不能用.就是通电后,叫也不叫.陀罗仪红灯亮.就是不叫.买了四个都这样..问题.我朋友个个也是碰到这样.就是散热片是金色的那种.35A的谁有出现这个问题.

当第二个坏时就要检查电机了,如果电机没问题,还用同样的电调?好像确实太信任某个厂家了吧?

楼主:
我又去给模王买了一个亚拓的新电机又烧了

我亚拓35A电调坏了.我就现在又买了好盈40A的电调..今天换上新的亚拓电机.3550KV值.在飞了7分钟时..突然加油们没有任何用..机子就从高空中摔下来了..........看来亚拓的电子产品真不怎么样..现在要换西尔电机了.亚拓电机温度高到标签纸都卷起来了.

网友:
不可能四个都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