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节加拿大锂锰电池

楼主(2007-03-05):
听说加拿大的锂锰电用来玩船不错但早已断货,前几天有位模友发贴又出这种好电,故先下手买了6节,想用在虾船上和无刷配合使用,不知是上7.4V还是上11.1V 合适?

电池今天已收到,到手即测了单节电压,四节为4V,两节为3.99V,短时短路电流16A,感觉非常不错,     唯一感到有那么一点点不爽的是有两节有很少很少的锈
说明一下,我是用的申通,三天时间就到了,并不像其它模友讲的时长、被盗 ,这些现象从未在俺身上发生过,看来运气比较好吧
顺便上几张图

网友A:
根据电机来定吧!

网友B:
你买的是二手货吧?后面有焊接的点。其实都是些洋垃圾,不过洋垃圾也比国货强!国人的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是二手货吧?后面有焊接的点。其实都是些洋垃圾,不过洋垃圾也比国货强!国人的悲哀!

楼主:
怎么引用成这样了啊

想说的是::

的确是二手的吧,洋垃圾也有像我们这种少米的爱好者用的,要是有国产的全新品,价格还差不多的话谁还会用这种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机来定吧!

到时虾做得差不多了再说吧

楼主:
另外有一个情况不知道是否正常,请用过此电池的模友帮忙
上下摇动电池时电池内部都有声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手上6只电池均如此

网友:
都这样,里面有个小东西,一摇就响

楼主:
那是什么呢,有什么用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呢 好粗啊!

楼主:
像大雷炮不???????

楼主:
好电池啊,又买了6节,楼主人也很不错,听说还有点货,要的快下手吧〕

网友:
我买了10节,用来跑船跑坦克,启动器的启动电,很不错的

网友(2007-04-10):
短路电流才16A????

网友:
我刚刚到tigher买了10节,感觉不错

网友:
5节电把120A的无刷电调都烧了

网友:
这电池我也买的有。。。。还可以啊。。很好用。。。。呵呵。。。。我买的比较早。。。。20米一节。。呵呵。。现在看是25米一节了。。不个很好用。。。。。

楼主:
是啊,应该是负载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好东西!

     多谢楼主的惠顾,这种电池的性价比确实很吸引人(虽然我的价格有点高),它有比一般镍氢.镍镉电池高的输出电流,容量大,但重量就轻的多,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比较耐用,不像 ...

像小的2/3A电池都可以轻松达到十几二十A的电流,就更不要说SC电池了,电流是没法比的,容量/重量倒是很有优势,我就买了四节用来做启动机的电源,工具箱的重量立马轻了500G

楼主:
电池是比SC大一号的,不过容量还是不错了,因为是锂电,所以电压比氢电高了三倍,在非特大电流放电情况下算不错的了

网友D(2007-05-13):
偶也进了8节

偶进了8节,型号是:ICR-18650G.

用了6节组成3P2S用在一台船上,双540有刷电机(电机空载电流3A/12V)

结果只能跑一分钟,电池发热很严重.帮帮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偶进了8节,型号是:ICR-18650G.

用了6节组成3P2S用在一台船上,双540有刷电机(电机空载电流3A/12V)

结果只能跑一分钟,电池发热很严重.帮帮分析是什么原因.

18650??
和加拿大里电完全是两回事情啊

网友:
18650是镍氢啊

6节不过是7.2V,时间短是容量不够

网友E:
18650是指直径18,长度650的电池,有镍也有锂。
市场上一般这种拆机锂电放电能力都比较次,一般持续电流不到5安。我知道的有限,大家补充发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8650是指直径18,长度650的电池,有镍也有锂。
市场上一般这种拆机锂电放电能力都比较次,一般持续电流不到5安。我知道的有限,大家补充发言。

应该是直径18mm 高度65mm的电池

网友:
精英这些大牌子,也是Made in china的

网友G:
想咨询怎么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咨询怎么充电呢?

就和普通锂聚充电一样,用平衡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和普通锂聚充电一样,用平衡冲

锂离子电池不能过充,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直径18mm 高度65mm的电池

谢了!
惭愧: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