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野里面有没有四轮转向的呢请问?

楼主(2007-03-05):
想见识见识~~这种越野有优势

网友A:
差动还行,同方向的那就变成横着开了!不过没必要啊

网友:
加个混控就可以把?不是太难吧?

楼主:
 楼上和我的设想差不多~~LAMA那种ESP装置可能...

网友(2007-04-25):
引用 网友A:
差动还行,同方向的那就变成横着开了!不过没必要啊

应该是相反方向转向,即可以原地打转了,有时还真用得上的。

楼主:
猜测要前后两个转向舵机
其它就是万向轴好咯和一般越野没区别
这么搞的话就算连了刹车一个通也就是四通可以搞得掂丫
再把电直的混控技术和LAMA的ESP双转平衡技术移植到四轮转向系统去平衡两个舵机就是了
不过可能成本非常高

网友:
不该用混控,应该在需要的时候才动后轮的转向,如果用混控,还不如直接用拉杆同时拉动两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