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配的6通怎样,用不用换遥控。

楼主(2007-03-05):
1我看到雷鸟配的通是6通的,但是机子是4通的。是不是大多数再用原装的控?质量怎样?我见到有火腿丁的空机。
2如果有电固,各用各的控还是一个控玩很多机子?

网友:
1、以前买雷鸟配的6通控,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多了就容易抖了,现在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2、要是有智能的遥控器,还是用一个控控制各种飞机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看到雷鸟配的通是6通的,但是机子是4通的。是不是大多数再用原装的控?质量怎样?我见到有火腿丁的空机。

最好是买空机,升级接收,用好点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买空机,升级接收,用好点的遥控器。

用了进口控 你会觉得飞雷鸟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