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V2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5):
我现在用的两快
电池
一个是1700,12C,136g一个是2200 15C但是182g飞的时候感觉不一样,136g的起飞非常轻,182g 的起飞好象比较吃力,是不是黑鹰400不可以用呀 ?还有就是1700 136g 的起飞是左偏移2200 182g怎么起飞有点右偏移 是整体移动!怎么调重心!!!1???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我的电池都是180克和170克的,起飞同样轻松,可以从地面直接加速到高空,跟弹射似的。我感觉是你的电调和电机功率不足或是机机转动阻力大,没调好。起飞偏移可能是重心不对,调重心可将电池位置前后改变,改变电子设备位置。你用手拿着大浆就能看出重心偏哪边了。我用的30A电调和280W内转子。

网友B:
楼主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飞啊,如果在室外飞,要考虑风的影响哦。另外由于飞机重量增加,也会加重地面效应对飞机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很不确定的。

网友C:
还有螺距调的合适吗?

网友D:
小飞机最好使用小的电池。2200的电池用在400机上是有点嫌大了的感觉。不过也不是不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