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电机的香蕉接头是不是母的啊?

楼主(2007-03-05):
(无正文)

网友:
当然是公的了!母的都要装在电调上(防止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机应该焊公头(带弹片的),电调焊母头(空管状的)。

网友B:
和我一样,公母不分

网友:
公的。一般电调上是母的(安全原因)

网友:
对 应该是公头,这主要是因为电条使用母头会比较安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和我一样,公母不分

小窍门:被插的/有眼的就是——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窍门:被插的/有眼的就是——母的

以前你这说法没问题,现在时代不同了,不一定呢

网友:
一看就知道了,公的往里面插的,母的是被插的

楼主:
恩,我也觉得是公的,刚买的2手的,他上面的竟然是个母的, 晕倒

网友D:
那我家的GL原配3500电机怎么是这样的:

这应该是母的吧???

网友:
往里面插的是公的,被插的时母的,这个公母不用人教就应该分的出,很好理解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家的GL原配3500电机怎么是这样的:

这应该是母的吧???

兄弟,你这个是两个插头还插在一起,拔出来就可以看到电机是公的了

网友:
公的是有根蕉,母的是有个洞,,,

小孩子都知道啦

网友:
供电是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