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100ma电流的平衡充,坛子里有这方面的帖子吗?

楼主(2007-03-05):
或者谁给给意见也行……

网友:
才100mA,很小嘛!冲什么样的电池?

网友:
找个像7805的5V稳压管,输出端接个50Ω电阻就是100mA的衡流源了。
V =  I    × R
5 = 0.1 × R   →   R = 50Ω

网友:
上个图补充一下。

网友:
充10440电池?

楼主:
坏了,忘说了,充100-200ma的小锂电,想做一个小电流的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忘说了,充100-200ma的小锂电

調那個50Ω可改變電流,如果要200mA就用25Ω。
要充鋰電的話,搞個像LM317的可調穩壓IC來管理電壓,再把上面的衡流源串上管理電流,估計成本不到10塊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忘说了,充100-200ma的小锂电,想做一个小电流的平衡充

如果要平衡充,就每組電池用一個LM317,和衡流源串在一起就可以啦。

楼主:
好复杂,等这学期学完了模电、数电后或许能搞懂
有没有简单的点的办法,直接用手机充电器等现成的东西搞一个……?

网友:
用gale 兄的电路简化一下就行了

网友A:
4楼建议不错,但是不会充饱自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建议不错,但是不会充饱自停。

解决方法:
1.計時
2.加個穩壓,限制最高充電電壓。
3.加檢測電路。(俺不會搞 )

网友:
看看我原来的一个老贴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F%BB%F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