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调试平衡

楼主(2007-03-05):
除了江鸟说的还有谁对雷鸟调试有心得,我的飞起时要打着一点尾舵,不打的话机头会向左转,飞起一点时机身会向左偏,把微调调向右好象不起作用,难道要飞高一些把雷鸟炸几下才能调好吗

网友A:
调陀螺,到地面不打转为止,再根据升空后情况调微调。还是普通话看着舒服

楼主:
舵螺调那里

网友B:
看我的文章有一个调陀螺的一段,简单,感度基本不用动,调中力点,就是陀螺指示等下的调节扭,一般是机子顺时针转,这时说明尾马达转速过高,就顺时针调这个扭,就是减小尾马达转速。有的陀螺中力点是反这调了,试试就知道了。
现在发现PG-03对气温还是有影响,气温高时,尾马达转速会下来。要调

网友B:
机身向左飘是地面效应,要打适当的右舵克服

网友C:
江鸟调机的确有一套,最先从江鸟那买来的雷鸟,飞行效果还不错,后来,改了美国手什么都变了,怎么调都不如以前,现在螺丝快不行了,也不再怎么调了,调机一定要慎重呀

网友B:
寄给我帮你再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