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齿轮好烫哦

楼主(2007-03-06):
我的是v1的机身,原配的电机,电机齿轮是加强版的铜齿,起飞半分钟,发现铜齿烫的要命,电机壳倒是不烫,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v1的机身,原配的电机,电机齿轮是加强版的铜齿,起飞半分钟,发现铜齿烫的要命,电机壳倒是不烫,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啊。

正常,我的也是这样,齿轮之间要留间隙,不要太紧你松一点试下?就不会那么烫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多少齿的?

楼主:
13T的齿轮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多少齿的?

  13T的齿轮

网友B:
我用的是AKE 450THR35马达,飞完后外转子不热,但是中间的铁心就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KE 450THR35马达,飞完后外转子不热,但是中间的铁心就很热。

我的也是哦,看来是铜齿与大齿轮摩擦生热了,我把两者的间隙也调大了,还是这样,飞了一会,马达外转子不热,当铜齿热的摸不了手,SJM,这样正常吗

网友:
齿轮间隙太小了铜齿轮的磨损很快

网友:
还要看一下尾齿与大齿盘间隙,我的方法是,调好后,拿手转动大齿盘应稍微有点框

网友:
对。我的经验是:一只手捏住电机的外转子不让它转动,用一只手来回摆动白齿轮,感觉齿轮间两边都稍有点间隙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