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机如何从日本手换成美国手?

楼主(2007-03-06):
52#的控是7通的,接收机是CCPM的.  我分析清楚了两个操纵杆电位器排插的各个引脚对应的通道,发现实际上在电路板上工厂已预留了美国手的焊接位置. 但是即使按通道调换了电位器和主板的连接,油门和桨距通道的上下仍然是反相的,调整DIP开关中对应油门和桨距的钮,却不是按想象中的把上下调换过来,而是几个通道都乱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CCPM混控的原因.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改了, 请教高手有没有改成功过这个控的?

网友A:
首先把控的油门簧片换置左手、同理原来的弹簧换到右手。然后将两边的电位器线对换就好了,接收机不用动。 特别提示:请注意三根线的方向。如果舵是反,对换同一个电位器两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控的油门簧片换置左手、同理原来的弹簧换到右手。然后将两边的电位器线对换就好了,接收机不用动。 特别提示:请注意三根线的方向。如果舵是反的,对换同一个电位器两边的线。

我用这个方法改过Lama V3,没有问题.但是52#,它每根操纵杆同时带动两个电位器,左手和右手上下方向的电位器并不对称.请问你是否确实这样在52#上改成功过?

网友:
都能改,你上图片帮你看看。每根操纵杆同时带动两个电位器是对的,每根操纵杆控制两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