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一家厂家生产的直升机比较好?

楼主(2007-03-06):
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帮我。我想买一架电动直升机,不知道国内哪个厂家生产的质量好一点。请指教!!

网友A:
既然到SJM版里来啦,当然是SJM400的原厂RTF版本的飞机最适合新手啦,不用自己回去调试了,飞过模拟器后到手即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到SJM版里来啦,当然是SJM400的原厂RTF版本的飞机最适合新手啦,不用自己回去调试了,飞过模拟器后到手即飞

模拟器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很多人模拟器里玩3D,但真机就,摔~~~~~摔~~~~~~摔~~~~~~

网友:
建议你玩LAMA,然后雷鸟,然后E-SKY,

看你有没有米罗

网友B:
雷鸟能飞航线的话,其它机型飞航线已经可以通杀了。
lama 新手好飞,老手来讲还不如雷鸟好飞,特别是想飞出优美的航线。

好像跑题了!!!

网友:
电直选购,不但要考虑质量,还要考虑配件价钱,配件的供应,厂家的服务态度,技术支持......
综合地讲,sjm相当不错!
欢迎加入sjm的圈子。

网友C:
准备加入中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点,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价廉物美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鸟能飞航线的话,其它机型飞航线已经可以通杀了。
lama 新手好飞,老手来讲还不如雷鸟好飞,特别是想飞出优美的航线。

好像跑题了!!!

同意!雷鸟连手确实是最佳!属于入门机吧!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准备加入中

网友:
加入SJM不会后悔!我们欢迎你~~

网友D:
偶从LAMA,球痞特,X400,688一路过来。现在一个猛子扎入SJMPRO了,不出来了,有功夫再干一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偶从LAMA,球痞特,X400,688一路过来。现在一个猛子扎入SJMPRO了,不出来了,有功夫再干一架。

偶从SJM 的SPARROW、SJM400V1(两架)、期间搞了蓝剑的3D小飞机、火狐100、LAMA、到现在干啦SJM PRO两架,给它们俩实行一妻一夫制,分别配了FF9和9X2,爽啊  还是SJM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从SJM 的SPARROW、SJM400V1(两架)、期间搞了蓝剑的3D小飞机、火狐100、LAMA、到现在干啦SJM PRO两架,给它们俩实行一妻一夫制,分别配了FF9和9X2,爽啊  还是SJM的好

你老兄都是顶级配置当然爽了。

网友:
华科尔的机身漂亮,
E_SKY的机头罩漂亮

网友:
给SJMPRO个广告词:不用不知道,用过都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从SJM 的SPARROW、SJM400V1(两架)、期间搞了蓝剑的3D小飞机、火狐100、LAMA、到现在干啦SJM PRO两架,给它们俩实行一妻一夫制,分别配了FF9和9X2,爽啊  还是SJM的好

蓝剑的3D小飞机你在哪里买的?价格是多少?谢谢。: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从SJM 的SPARROW、SJM400V1(两架)、期间搞了蓝剑的3D小飞机、火狐100、LAMA、到现在干啦SJM PRO两架,给它们俩实行一妻一夫制,分别配了FF9和9X2,爽啊  还是SJM的好

米人啊!
我所有JJ都共用一个6exhp,FF9只能看看图片流流口水啊!

网友A:
偶也不是什么米人,都是以前在股市里套牢的钱解套后逐渐购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也不是什么米人,都是以前在股市里套牢的钱解套后逐渐购买的

腐败啊,同志们

网友:
我也是新手,没问过一楼的问题,但却稀里糊涂的上了SJM的贼船,且忙的焦头烂额,玩的不亦乐乎。建议SJM:V1、V2、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