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改飞机(看到这种玩具车)

楼主(2007-03-06):
最近想玩室内小薄膜,打算用遥控小车改,正好回学校时那套控什么的都没带来.
之前看到转速前辈的"用小车控打造三通室内机"的教程,是把发射块第6脚的加速控制提取出来来控制电机,
而小车原来是不具备加速的,
这里引用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3810&highlight=%2B%D7%AA%CB%D9
还有那种自带加速功能的,但是直接用好像会有问题,按加速的同时在按方向的话,加速功能消失,只表现为前进+方向,
同样按加速+后退,只表现为后退,这样如果这里直接把加速改为飞机的动力控制的话就会出现问题了,
小布丁也发过帖说明过这一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922&pid=1836331&page=1&extra=page%3D1#pid1836331
今天在淘宝上看到有买这种小车的,除了前后左右外,另带一个声效功能,有开关控制音效开启关闭,那是不是就可以利用这个通道来控制电机了呢
具体在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2516-50007135-50005896/item_detail-0db1-425cbcd4b0cfc19b92e54b61359787a9.jhtml

网友:
潜力贴. 先顶再说.

网友:
关于 TX2 / RX2 芯片的混控功能, 转速的三通机也存在该问题.

那个小车, 等我先看一下.

网友:
我联系下店主, 先.

楼主:
最好有高人能研究研究,以我自己的水平,那是漫漫长路呀:loveliness:

网友A:
先买个2辆回来, 寄一辆给我研究啦.

上海市 南京东路66号 601室 小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买个2辆回来, 寄一辆给我研究啦.

上海市 南京东路66号 601室 小布丁.

网友:
等我成功了, 你再改另一辆啦.

如果我改装过程中, 设备都还未损坏, 就再发给你啦.

10 个小磁钢我已经买到.

网友:
搜到资料:

http://cache.baidu.com/c?word=tx ... 3556&user=baidu

TX5/RX5TX5/RX5TX5/RX5TX5/RX5九功能遥控器九功能遥控器九功能遥控器九功能遥控器
—无锡日松微电子有限公司无锡日松微电子有限公司无锡日松微电子有限公司无锡日松微电子有限公司—
1 01-10-25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TX5/RX5是一对用于遥控玩具汽车的CMOS电路有九种控制功能键向
前向后左转右转快速及两个功能键去控制玩具汽车的移动
TX5采用DIP16封装RX5采用DIP22封装
特点特点特点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35V
外接元件少
TX5和RX5均有内置3.6V稳压二级管外接串联电阻降压可提高工作电
压范围
七个功能控制可实现50多种功能状态
引脚排列引脚排列引脚排列引脚排列
TX5/RX5TX5/RX5TX5/RX5TX5/RX5九功能遥控器九功能遥控器九功能遥控器九功能遥控器

网友:
TR/RX系列只有TR7/RX7是PPM比例的,其他全是开关方式;

网友:
2006-7-26 15:22 狐狸
这么小的飞机肯定用红外线遥控的好,要改也比较容易:红外线接收头(38KHZ)-比例解码板(可以做的很小)--电磁舵机(也很小)+ESC+小电机螺旋桨;资料容易找;只不过要买要学单片机,还要自己焊板子,还有卖贴片元件。

楼上有兄弟提到的改装方案中要用到RX2TX2一类的开关式编解码芯片,那东西在玩具车和船上用得非常多,相同的还有RX5TX5,RX7TX7(两通道比例编码)的,在福州有一家公司买。以前在深圳上班时公司用过。是在东莞那边一家厂订的。
还可以用4148和4149(4150),这个是8通道开关的;

正好搜到 狐狸 之前的一段回复.

楼主:
一般玩具里的都是开关的吧,RX7TX7也就不指望了,那小车看到另一家买的,有详细些的说明:

最新增加功能:车子左转 车头的左灯会亮 ;车子右转 车头的右灯会亮;车子前进 车头的两个前会亮;车子后退 车尾的灯会亮.
遥控器还增加了仿真声音,开启仿真开关,车子前进的时候就会有仿真的车子引擎开动声音,车子后退的时候会有嘟嘟嘟的警告声音,还带有一个喇叭哦,一按就有仿真的车子喇叭声音。

从图上看,除了方向键,还有两个键,估计一个是自锁功能的音效开关,另一个就是喇叭了,老板还没联系上

网友:
这小车我早就买来研究过了...没用的...
它就是在原来的接收板上多盖了个疙瘩芯片...拿来控制灯光...说白了就象是两个功能一样的驱动而已..而且驱动灯光的功率很小..
声音只是在遥控器上也多个小音乐芯片而已...

网友:
功率小没有关系的, 把小功率三极管换成 FET 就OK啦.

网友:
问题是它不能实现你想要的独立控制..

网友A:
摇控玩家: 音效是在遥控器上,有两个按纽
woogia: 喔, 那两个按钮, 不遥控小车的?
摇控玩家: 是的,
woogia: /:-O
woogia: 那小车, 只能控制 前/后/左/右

摇控玩家: 是
woogia: 那可能就没法儿用上啦.

我的判断, 还是使用的 TX2/RX2 芯片, 无法改3通, 只能改2通.

楼主:
唉...看来还是不行啊

网友:
确定不行.

八个螺旋桨那里有3套小设备, 可以改飞机. 可以找他问问.

楼主:
好我再去看看,多谢大家关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判断, 还是使用的 TX2/RX2 芯片, 无法改3通, 只能改2通.

TX2/RX2 芯片明明有五个独立的开关通道,飞机要几通就看你怎么使用了。
五个通道,原理上说能有2的5次方的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X2/RX2 芯片明明有五个独立的开关通道,飞机要几通就看你怎么使用了。
五个通道,原理上说能有2的5次方的组合。

不是独立的, 有混控.

楼主:
关于第5通道问题,刚看到个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CA%D2%C4%DA
使用CD4017锁存功能,实现加速开关自锁,解决相互干扰
可惜图看不到了

网友:
看了那个贴, 感觉好复杂喔.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那个帖子,由于看不到图了,所以上网找了小车的电路图,再根据帖子中所说,猜了一下,大致画了下,
不知可对,电技学的不好,大家帮忙参考参考

这是原图

这个是我简单把动力驱动部分接法画上去了

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还有,原图这个地方错了吧,应该是相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