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掏的60斤废铁想请教大家

楼主(2007-03-06):
电机
给老板拆开取铜了
想改冼,能否?这主轴有点间隙,影响精度,请教各大哥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这个也想改洗床啊!!!!

网友B:
  100米值了

网友C:
100元买的,搞不成的话,也可100卖掉!就是赔点力气钱。

网友D:
晕!超贵了!新的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E:
100米太值了

网友F:
怎么你们就有这么好的运气,我这边啥都没有。郁闷中。

网友G:
 先动手分解-除锈-清洗-擦拭一下先!

网友H:
俺也淘了一部和楼主一样的..较新点150块

网友I:
把床子保养保养,除锈,上油防锈,把主轴轴承清洗,加油,或者更换,(一共3个轴承:两个径向,一个止推)。电机在我家里,过来拿,就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