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第一次飞行!

楼主(2007-03-06):
JJ买了好久了,一直在家里练习,从没真正离过地,也一直没到室外飞过,总怕出门出丑。经过老鸟们指点,能在室内飞的是高手中的高手!
今天天气不错,于是鼓起勇气去楼下放飞一下JJ,顺便放飞一下心情!
一共只飞了三个起落,刚开始还好,后来有一个老头过来看我飞,一下子,一紧张就炸机了!惨呀!
先来一张炸机全家福
脚架也折了,看不出来
平衡杆也折了
自己加固的尾平衡翼
其实都怪我飞得太高,第一次飞行就超过了1.5M,而且炸机忙乱中居然还加错了油门
晚上修理,有空继续练习!

网友A:
这么漂亮的机子。。。真可惜啊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今天修好后,试了试居然发现尾浆声音异常,而且温度升得很快,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新机子得时候没仔细看,那位大侠能不能上传一张主旋翼头和尾浆部分得大图呀?谢谢啦!
对了,我今天拿在手上试的时候,还发现油门小的时候,飞机还比较稳定,中油门抖动厉害,大油门JJ非常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位前辈指教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B:
炸機圖也是藝術呀~好看

网友C:
草地上飞损失要小一些

网友D(2007-05-02):
 有勇气就好,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尾浆轴承炸坏了?还是轴弯了?

网友F(2007-06-02):
球头扣没扣好 肯定是

网友G:
回复 网友H:
看看两主翼是否拉直?检查一下后马达的齿轮是否太紧所做成燥音.我带了台华科尔4#机去澳洲玩,由于这种机的抗风力很差,捎有一点微风就必摔无疑,焦头烂额不在话下.在澳洲是很难买零件,大部分是自己动手修理,连两主翼断开也靠自己独创的胶接方法接好又重新升空.可恨我还不能上图,我有很多修理过程的相片可供大家交流.我手头上还有动平衡机,电机高速转子烧毁可重新挠线后做动平衡,电机高速运转是无震动感.只有轻静的嗡嗡声.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抖动的问题,看主轴转动时有没有摇摆,我的机也出现过.把主轴拆下放在玻璃上滚动,如果不正常,有条件就换新,我在澳大利亚想换也没得换,只好细心调整,一直用到现在很稳定.

网友:
感情这练习架好象是鱼杆串乒乓球啊

网友:
几个月前 的问题了,早就解决了吧?

网友:
素质不好,老前辈老监督你就慌张了,应该飞个给他瞠目结舌

网友:
不会吧    每个人的第一次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以后要"理直气壮"的飞就没事了.

网友(2007-11-03):
还好不严重

网友:
老帖了咳

网友:
同志多努力!

网友(2007-12-27):
这么漂亮的机子

网友(2008-04-04):
引用 网友A:
这么漂亮的机子。。。真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