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雷鸟改无刷

楼主(2007-03-06):
1  雷鸟改无刷复杂吗
2 需要投入多少钱啊

网友:
 没用过,好象得4XX大米吧

网友A:
无刷没多钱2XX足矣,关键是电池看和充电器怎么配

楼主:
还有尾无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尾无刷啊

玩尾无刷就搞大了,要换有上下跟轴混控功能的控。好像最次的是6exhp吧,二手的大概5xx-7xx,再加上接收和别的东西总共要4位数吧

网友:
没必要尾无刷,可以考虑尾直驱

网友:
改无刷可直接联系我 13611298133

楼主:
很快就会一款 不用改的机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刷没多钱2XX足矣,关键是电池看和充电器怎么配

仅仅考虑主、尾电机、电调两套,(设备有了)多少?能推荐性价比高的一套方案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仅仅考虑主、尾电机、电调两套,(设备有了)多少?能推荐性价比高的一套方案吗?谢谢!

尾电机改无刷是费钱不讨好 无刷用在尾舵不合适

楼主:
E P 100  4通道,皮带传动, 全重 180克  7.4V 800的电池可以飞  15分钟,抛弃尾电机,
大家不用再改无刷了

网友:
在哪  上面的兄台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改无刷是费钱不讨好 无刷用在尾舵不合适

:loveliness:那就算了,继续用我的4200吧,这个用了n久了,主电机不是 问题。就是做起来烦琐点。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 P 100  4通道,皮带传动, 全重 180克  7.4V 800的电池可以飞  15分钟,抛弃尾电机,
大家不用再改无刷了

讲讲,见式见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