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是否可以外接电源?

楼主(2007-03-06):
FUTABA 6EXHP是否可以外接电源?
好象已经有预留了,我用外接12V直流(练模拟的时候就不用带
电池
了)
请问是否可行,这样会对控有影响吗?

网友A:
不行!这个是充电用的,开机自动断开。

网友B:
要改控,关机状态是充电模式。

网友:
能用普通的12V直流变压器来充电吗?

网友C:
只要把电源开关中间焊点和下面焊点短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已经用了几年了.当然您如果要用充电电池,而且要放在遥控器里面充电,而且边充电还要开电源遥控,那么就不要无限制地充.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是完全安全的.

楼主:
""只要把电源开关中间焊点和下面焊点短接就可以了......"
短接什么意思?那么用电池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再接上

网友D:
我觉得把电池盖打开后有一个小洞可以看见电路板,就在那个上面有个白色2相插头,可以把它拔下来,插上你的电池组或锂电池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插头
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4546&highlight=

网友F(2007-08-29):
照你这样做 就是说 只要接了外接电源 无论遥控开关是开还是关, 如果遥控里面接了电池
就一直在充电! 是吗?

网友G:
想要插电源玩模拟器的话,可以改改线路,把电源开关的2.3脚短接就可以了
但是不保修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