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数码舵机技术(翻译版)

楼主(2007-03-06):
    在过去的几年,舵机的技术发展是非常迅速的,更小的体积,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扭力,这些都是舵机发展的方向。近年出现的"数码舵机",是舵机的一大进步。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数码舵机的一些知识:
数码舵机在工作方式上的优点:

数码舵机比传统的模拟舵机,即使是使用无线圈马达的模拟舵机,在工作方式上也有很多优点。但是这些优点也同时带来了一些缺点。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尝试将为大家分析数码舵机的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也为大家解除一些疑问。

传统的模拟舵机(如图),有专有的逻辑芯片和定时装置,以及标准的30芯导线。

数字舵机(如图),有以石英晶体控制的微处理器,FET放大器(场效应管),和能承受更大功率的50芯导线。

首先,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在微处理器以外并没有什么分别(微处理器用于分析从接收机的输入信号,并控制马达转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虽然它们有着相同的马达、齿轮和外壳、同样的反馈电位器,看起来极其相似。

数码舵机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它处理接收机的输入信号的方式。然后控制舵机马达初始电流的方式,减少无反应区(对小量信号无反应的控制区域),增加分辨率以及产生更大的固定力量。

传统的舵机在空载的时候,没有动力被传到舵机马达。当有信号输入使舵机移动,或者舵机的摇臂受到外力的时候,舵机会作出反应,向舵机马达传动动力(电压)

这种动力实际上每秒五十周期的,被调制成开/关脉冲的最大电压,并产生小段小段的动力。 当加大每一个脉冲的宽度的时候,如电子变速器的效能就会出现,直到最大的动力/电压被传送到马达,马达转动使舵机摇臂指到一个新的位置。

然后,当舵机电位器告诉电子部分它已经到达指定的位置,那么动力脉冲就会减小脉冲宽度,并使马达减速。直到没有任何动力输入,马达完全停止。

以下的三个图表各显示了两个周期的开/关脉冲。 1是空载的情况;图2是脉冲宽度较窄,比较小的动力信号被输入马达;图3是更宽,持续时间更长的脉冲,更多的输入动力。

您可以想象,一个短促的动力脉冲,紧接着很长的停顿,并不能给马达施加多少激励,使其转动。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比较小的控制动作,舵机就会发送很小的初始脉冲到马达,这是非常低效率的。这也是为什么模拟舵机有“无反应区”的存在。比如说,舵机对于发射机的细小动作,反应非常迟钝,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
非常迟钝,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

数字舵机特性.
  第一,因为微处理器的关系,数码舵机可以在将动力脉冲发送到舵机马达之前,对输入的信号,根据设定的参数进行处理。这意味着动力脉冲的宽度,就是说激励马达的动力,可以根据微处理器的程序运算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要求,并优化舵机的性能。

  第二,数码舵机以高得多的频率向马达发送动力脉冲。就是说,相对与传统的50脉冲/秒,现在是300脉冲/秒。虽然,以为频率高的关系,每个动力脉冲的宽度被减小了,但马达在同一时间里收到更多的激励信号,并转动得更快。

这也意味着不仅仅舵机马达以更高的频率响应发射机的信号,而且“无反应区”变小;反应变得更快;加速和减速时也更迅速、更柔和;数码舵机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固定力量。

图片解释:

这是两个FUTABA的舵机的无反应区的比较图形,您可以看到S9450的无反应区远小于9402,并且在更早的时候输入更多的动力。

在实际使用中,这表示如果您尝试移动S9450的舵机摇臂,它的抵抗反应会明显的更快,更早地获得更多的动力/电压。并且,有更大的固定力量和更精确的定位。

这些明显的优点后面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数码舵机需要消耗更多的动力。其实这是很自然的。更多的动力以更高的频率更早的输送到马达去,这一定会增加总体的动力消耗。

不过,现在的电池科技可谓日新月异。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尺寸,但是出厂的容量几乎每个月都在增加。虽然数码舵机以更大的耗电量换取更多的性能,但是对于现在的电池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数码舵机,就必须在允许的尺寸很重量内安装最大容量的电池。您可以安装一个电流显示器以检查操作电流;如果可以的话,在每次行走前请确认将电池充满。

数码舵机是遥控模型的未来方向,所有使用过它们的人都会认识到它们和传统模拟舵机明显的差异,并且不再使用模拟舵机。

以喷气机模型表演驾驶员Steve Elias的话来说:“数码舵机的灵敏反映和精确度使得飞机就象飞行在轨道上一样,在飞过数码舵机之后,觉得模拟舵机简直不知所谓”。

  更高的精度,更少的无反应区,更准确的定位。
  更快的控制反应,更强的加速
  在舵机的整行程中更平均的扭力
  舵机在一个位置上更强的固定力量

那么,数码舵机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网友:
顶!这回对数码舵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了!

网友:
看过好多次

网友:
好贴,建议设精

楼主:
顶上去,建议版主设精啊。

网友:
 很好的一课,精装本。

网友:
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是模拟还是数字,同样的控制理论可以用数字方式和模拟的方式来实现,模拟电路也可以实现PID控制。

现在的模拟舵机使用了简易的控制方法,如果用处理器按照同样的控制方法控制,那这样的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控制理论。

早期的伺服控制也是使用模拟的方式,但是模拟的方式受到元器件、工作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参数调整不方便。现在微处理器已经很便宜,所以逐渐取代模拟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不少...

网友:
这样的帖子应该加精,虽然舵机还没用上,但看了这个帖子,感觉舵机不会差的

网友:
好贴,受益非浅

网友B:
好帖。虽然还觉得不够详细。

网友C:
嗯。还有个问题。。。
这个数码舵机的马达是否都是步进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