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通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3-06):
新手问题:遥控器的通道是怎么回事?我想买个遥控器FUTABA 六通道足够了吗?也可以飞3D 吧。但是我听别人说通道越多越好?有些人又说通道多用不着也是没用的?那我在这里想问下大家,遥控器通道是是什么啊?是不是越多越好?飞机越稳?还是怎么?

网友A:
一辆车要向左和向右转,这需要一个通道:方向;你还要控制车速,就需要另一个通道了:油门。一车最简单的车模需要2通道。
简单的飞机需要3通道:油门通道(控制速度)、升降舵通道(控制附仰)和方向舵通道(控制方向)。

以上是一位大大以前这样跟我说的,我也明白个大概,就是表达不出来
飞CCPM的电直最少要6通道吧...用9通道的话确实多了三个,但9通的比6通出了多出三个通道外还多了许多其他功能...而且多出的三个通道你可以拿来干其他的事情啊,逼真一点的可以做什么拉烟,投弹..等等等等,具体怎么搞我就不知道啦

网友:
菜鸟同问

3D电直控制十字盘用两个通道,控制尾桨用一个通道,控制油门用一个通道

这才四个,剩下的两个通道是干啥的?

网友:
主浆螺距还需要一个通道,这就5个了

剩下一个不知道了
谁给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辆车要向左和向右转,这需要一个通道:方向;你还要控制车速,就需要另一个通道了:油门。一车最简单的车模需要2通道。
简单的飞机需要3通道:油门通道(控制速度)、升降舵通道(控制附仰)和方向舵通道(控 ...

我知道拉,但是我觉得多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这样的通道值吗?没什么用途的 还是六通道比较性价比高点吧!

网友:
另一个通道是起落架或者接双感陀螺仪的

网友:
升降、副翼、螺距,3个通道控制CCPM斜盘
方向,1个通道
陀螺感度,1个通道
油门,1个通道

6通道

网友:
现在的8通9通的,价挺高仅仅是为了:做什么拉烟,投弹????????????有高手,用过,除了6通外,多出的第7.8.9通吗?

网友:
我来解释下

遥控器的通道数只是衡量遥控器的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方面。Futaba的车用顶级遥控器只有三个通道,但价格比六通道的高一大截(好像要3XXX,具体忘了)。遥控器的关键是看功能性和可靠性。可靠性一个厂家的应该才不太多。功能上差别就大了。
8、9通的比6通的贵那么多关键是功能上增加了很多。这个不是多两个通道拉烟、投弹的问题。
6通的功能9通都有,而且还更强大。比如很多6通的设备飞直升机,油门曲线设定只有3个点,而FF9是5个点,大九是13个点!
同时8、9通还有很多6通没有的功能,比如3D飞机上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左右两个升降舵,一个接2通道,一个接8通道,两个舵面可以差动让滚转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