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1001 電直頻道配合有問題.......求救

楼主(2007-03-06):
wk1001 電直頻道配合有問題.......求救
為什麼我已調好所有伺服器之安排,但為何我控制左于手副翼前与后 , 總是逆向 , 向前時變后退 , 反之亦然 , 請賜教 , 謝謝 .............

网友A: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要提醒你!
一般的1通道是副翼,2通道是升降
WK-1001,1是升降,2是副翼!
问题解决没?

网友A:
哦,不对,呵呵,我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说不清楚!
我告诉你怎么解决,联系我

楼主:
師兄那裡联系你?

网友B:
在设置里反向啊

网友A:
你也没和我联系
你的控是新的还是二手的?但肯定拆过!
是这样的,你在监视器里也可以看到,某个通道往一边,舵机往一边动作又往回走对吧?
这个很好解决的,把遥控器微调到中立点,打开遥控器,看看那个不正常的通道电位器,肯定是往一边去了,你把电位器接线端垂直朝上,带电开机,在监视器里边调整到中立点,然后用502固定一下就OK!
电位器不够牢固,动了,所以形成了机械微调的效应,通常会让默认中立点偏移,如果超出范围,就会直接往回走了,以前测试的时候我也奇怪呢!呵呵

楼主:
imzhoujian
中将
我不明白你所說和做法,是要打開遥控器把(紅白黒)線交換位至嗎?

楼主:
打開遥控器把(紅白黒)線交換位至嗎?(ELEV)的控制杆位至.

网友A:
兄弟不用客气,如果我说的现象就是你的故障的话,那就对了!
只是你没明白我说的意思!
微调没固定好,形成了机械微调效应,并且使遥控器默认的舵机范围超出了,才会出现那样的动作
你要做的是拆开检查有问题的电位器,把它回中,再固定就OK!
回中方法上边已经说出,直接让电位器垂直也可以,只是回中没那么准确而已!
机械故障,和电路没关

楼主:
imzhoujian
中将
師兄依照你的旨導己完成(elev)前後正常了 ,但微調用已上做法都調不到,
只有加向前不能返回後方,就只好把它做回改前一樣 ,現在微調打下(向前)打上(向下),
己是好好了,可以去飛哪,多謝師兄出手幫助THX
(這綱真勁:loveliness: 全是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