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控的修理跟改造。

楼主(2007-03-06):
今天下午偷空去了电子市场把拉玛损坏的配件都买齐了。。手头的ESKY控烧的发射管也买了,顺便也买了一把便宜的烙铁跟锡。。便宜当然是几块钱交易那种啦。。。回到宿舍二话不所就开始工作。。由于没有相机,用手机暂代替了。。拍了几张照片大家看看吧。。控也改了JR那种音频接口,而且连功能都一样,就是不用开开关一插插头就开机,而且开机时候发射电路是停止工作的。所以不用拔晶体跟拉天线就可以玩不怕烧。。。发射电也用玩飞翼的LI电改的。。1300MA的容量才七十多块钱。。比GP电池还便宜啦。。。至于使用时间我没去测量过。。我加了三个二极管降压。。电量显示器的灯全灭了电池大概是11。3左右。安全电压。。。

网友:
能否贴个改装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ESKY LAMA V3共轴双桨比例遥控电动直升机用4合1混控器上面的两个旋钮是做什么用的?舵机插槽的位置?舵机插槽下挡在包装里的插槽是做什么用的?使用同一对晶体用其他的遥控器可以用吗?4合1混控器的使用说明书有吗?方便的话传一份。fq3651@sina.com.谢谢

网友:
应该再加上第5通开关通道

楼主:
回四楼的,我没电路图啊,都是看到电路后随心的搞出来的。。回五楼的,其实我也不太熟悉这套机的,混控器那两个旋钮一个是感度吧,另一个就不太清楚,应该是微调偏哪边多点的。。舵机插槽包装合里面那两个插槽其实就是第三四通道,我拆过出来单独飞翼龙,还不错可以飞一百多米两百米都不失控。如果用FU系列遥控去控的话,只要同频就可以控制拉玛。另外这拉玛说明书我也没有。回八楼的,这控应该是五通的,我玩模拟器XTR设置中点时候检测到有第五通的信号,但我多次测试都没能试出哪里个是五通的控制脚,如果你知道的话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控是不是这样

我的控有混控功能,不过上次给朋友的控加5通时发现这两点连上的话,而是实现左右手油门的对调,具体你的控要试过在知道

第五通道在19脚上,电阻是1K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控是不是这样

我的控有混控功能,不过上次给朋友的控加5通时发现这两点连上的话,而是实现左右手油门的对调,具体你的控要试过在知道
http://p ...

刚刚按你说的去测试了一下,确实是可以的。。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能改就好,支持国货

迟些将大小舵的图也上传上来:loveliness:

同时对你那个改装比较感兴趣,玩模拟器总是要拔晶体,麻烦死了,可否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