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资深模友们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7-03-06):
我用电脑机箱300W电源里的12V接头给飞机当电源使用,在家里练蛙跳,能不能用?会不会出现电流太小不能起飞:loveliness: 的问题?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问题是现在飞机就是飞不起来,都换上460FS西尔电机了,还是感觉电机拉力很小,螺距也对的

网友B:
你看看+12最大输出电流多少A? 估计不会超过20A
电直估计电流都超过20A的:loveliness:

网友B:
原帖由
x2box
于 2007-3-7 20:08 发表
楼上真会灌水

楼主:
300W的电流14A最大电流可能可以达到16A左右吧

网友C:
在家里练蛙跳
460FS西尔电机了
搞不懂

网友D:
电脑得电源是足够的。
但是:
电脑电源的主要稳压绕组是5V或3。3V,
如果只有12V有负载,电源里的控制器不会认为有负载的,
所以实际上12V电压会跌落,电流越大跌得越厉害。
建议给3。3V加一个负载,这样你的12V电压可能就有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