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飞电直,入门级,装错的地方电直老大们多提醒,谢啦~~

楼主(2007-03-07):
如果换65MG是不是更好飞?

网友:
04年注册的 就已经是老大了

网友:
副翼杆都是锈的,还才飞啊

网友:
欢淫加入‘电直帮’

再加上65mg就是顶级的“入门”电直啦

网友:
哈,斜盘导架已经挖空了
电条还是绑在侧面好啊,避开干扰。

网友A:
电调还是放前面比较好,陀螺不能和电调放一起,起码要有10CM距离才可以.否则受干扰的.
接收还是放后面吧,摔了就知道了,首当其冲!
65MG不会好飞多少,但起码会令你不用每摔必换舵机或齿轮.
这个工作量实在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还是放前面比较好,陀螺不能和电调放一起,起码要有10CM距离才可以.否则受干扰的.
接收还是放后面吧,摔了就知道了,首当其冲!
65MG不会好飞多少,但起码会令你不用每摔必换舵机或齿轮.
...

网友:
LZ潜水两年多,现在终于下手了?

网友:
感觉副翼杆上的两个平衡锤应该装在外端,而不是在日字框边上吧。还有那个十字盘下面的固定在主轴上的铝环,我都是反过来装的,楼主这样装应该也没问题吧,至于换上65MG那不是好飞不好飞的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好修不好修的问题了,65MG基本不用拆下来修或者换了。

网友:
机头罩挂在机身上的那两个孔,应该还有个胶圈没安上去.

网友:
建议接收机放在当前陀螺仪位置,陀螺仪放在尾杆根部,电调放在当前接收机位置,所有导线最好分开走,平衡锤放在平衡杆外端,用游标卡尺准确量好距离。脚架加防震,易断处绑棉线点502。直推的舵机最好还是用金属齿的,大大减少维修。不一定要用65MG,虽然我全用的是65MG 。

楼主:
收到,改进中............
用好赢40A的电调和430L,12T,悬停时电机非常烫不知道正不正常,现在已经换11T,情况好了点;
电调用高进角,锂电池15CStarMax;悬停螺距4-5度,亚拖原装325桨;
另外,实际飞行中还没有发现电子设备互相干扰的现象,401和9650工作正常,悬停感度80(尾舵角用圆盘最外孔);
谢谢各位老大指导!!

网友:
好像用高进角的设置会费电啊.

网友:
陀螺仪不能放那儿,和电机水平会被干扰的

网友:
十字盘下边的主轴定位环装反了,这样装的话主轴转动起来会跟轴承外环发生摩擦的。

网友:
悬停时电机非常烫不正常,我用13T的,430L+30A好盈电调者不会烫,查一下阻力正不正常。

网友:
看看电机轴承是不是完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头罩螺丝装入是已经剪掉多余部分了
电池放上位是考虑离重心近一点,稳定性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个冰峰的电机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怕120度十字盘在最下面时大舵量会干涉,现在改回来发现并没有问题~~
上面的老大也说过了,已改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陀螺仪不能放那儿,和电机水平会被干扰的

试飞时航线冲出30米没有发现干扰,以后不知道会不会~~: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F:

副翼杆上的两个平衡锤已经装在外端,感觉悬停稳很多,3D不知道怎样?
等65MG到了在去外场试

网友:
想说的都被楼上的各位老大说完了, 只有混一分算了

网友G:
这个飞机时自己后来升级的?怎么尾推是老款,倾斜盘和滑块又是新款?
401只要和电机保持10cm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不需要改动。
发热是否和设置高进角有关

网友:
好盈电变说配430好象必须要低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飞机时自己后来升级的?怎么尾推是老款,倾斜盘和滑块又是新款?
401只要和电机保持10cm就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不需要改动。
发热是否和设置高进角有关

谢谢,低中高进角都试过一遍了,发热量变化不大,在考虑换个新电机试试。

网友H:
请把飞机改为这个样子就比较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把飞机改为这个样子就比较合理了

你改好了拿出来飞3D,一定很爽~~

楼主:
已经全部搞掂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全部搞掂

楼主大人,还没有全部搞掂。
副翼框的那根轴装错方向了,短的那头应该装在左侧(就是从你的照片中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大人,还没有全部搞掂。
副翼框的那根轴装错方向了,短的那头应该装在左侧(就是从你的照片中看)的。

不明白??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I:
不明白??能具体说说吗?

就是金属平衡翼控制组(俗称日字框)上的那两根可以上球头扣的圆杆,圆杆上的球头位置不是处于中间等分的,仔细看一下安装说明书,一边是18.25mm,一边是20.75mm,短的那头应该装在(从你的照片中的位置看)靠左边的位置。

网友J:
哇,有这种情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能具体说说吗?

就是金属平衡翼控制组(俗称日字框)上的那两根可以上球头扣的圆杆,圆杆上的球头位置不是处于中间等分的,仔细看一下安装说明书,一边是18.25mm,一边是20.75mm,短的那头应该装在 ...

收到,你真是厉害!!
佩服~~佩服!!!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哇,有这种情况的啊

晒呆,学东西了哦~~

楼主:
改了以后悬停好象比原来跟稳了一些!

网友:
我也还不知道有这事情
马上去改

网友J:
检查完毕

我的2号机也是装错的,不过没办法了,刚好长的那边2个螺丝都是拧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2号机也是装错的,不过没办法了,刚好长的那边2个螺丝都是拧花的。。

你可以这样:
松开旋翼头上的球头扣,把平衡杆拆掉,把主轴和旋翼头的那个螺栓拆掉,退出上旋翼头。
然后平衡框上下180度换个方向装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把飞机改为这个样子就比较合理了

像两个蜻蜓在交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