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练习机

楼主(2007-03-07):
想买多台练习机,大家说雷鸟3好,还是esky的004好?

听说雷鸟的飞行不稳定,二是他的遥控接收的信号不稳定

给点意见啦,考虑了好几天,还拿不定

网友A:
雷鸟的就不错哈!我玩了这么久没有觉得不稳定的‘。关键是雷鸟很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鸟的就不错哈!我玩了这么久没有觉得不稳定的‘。关键是雷鸟很超值!

网友:
论配件的耐摔性和升级潜力 只有雷鸟

网友:
我觉得ESKY004更好,只贵了一百左右,稳定性和可靠性没说的,也很耐摔,ESKY的零件质量更好,例如004的大桨是市面上所有同类4通机中最好的,又硬又挺还有弹性,几乎没有锅底现象,又例如004的舵机动作速度比雷鸟的更快,又例如004的尾电机使用含银碳刷,而且发热量很小,我连飞20分钟悬停,尾电机只是有点热,总之004贵了一点是值得的

我的004到现在累计飞了1300多分钟,没有一次跳舵,没有一次失控,没有一次电机瞬间停转,而这些现象在ESKY LAMA上都有,可以这么说,如果要飞到河面上,我只敢用004

网友:
雷鸟是我见过做工最粗糙的四通电直, 建议买ESKY,虽然脚架不及雷鸟耐摔,但修复很容易,其他方面都比雷鸟优胜。

楼主:
做工水平的确不敢恭维

网友:
雷鸟的身子004的头,哈哈

网友:
作为新手,千万不要想着升级什么的。 买时最好叫店主当面调好试飞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理!

我现在还怀疑是自己技术不到家,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不好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