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尾桨

楼主(2007-03-07):
尾桨与机身的连杆不平衡,桨有一点向下吹,只是一点,有问题吗,测了高度在桨那边比尾马达那边低了1MM

网友A:
如果没有明显震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肯定是摔过没调好,好好调调吧

网友B:
9494,稳定就可以‘!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C:
理论上要求垂直 实际感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