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佗機幅度問題...

楼主(2007-03-07):
請教一下....佗機幅度問題...
斜盤三個佗機幅度應該是多少呢? (D/R on 及 OFF 時)
因 013 的機反應太大了....

网友A:
斜盘的3个舵机没必要用到大小舵角什么的吧,要用到那也是切换飞行模式的时候,使用不同的螺距曲线啊!调试的时候,只要最大最小螺距能出来,然后设定不同的飞行曲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