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严重请教老鸟关于3D吊机的问题

楼主(2007-03-07):
尊敬的各位模友`~~~~
小弟我练了2个多月的吊机,可还是不能成功吊机~~~
问题:1.初学吊机对于飞机机型有什么要求吗?
2.有什么要的机型可以推荐吗?只要好吊就可以
3.吊机有何诀窍吗?

网友A:
机型没什么特别要求,主要是要前拉,推重比大于1,理论上就能吊起来.
要好吊的话,就要舵面够大,舵面角度够大,还有飞机做得比较平衡.
吊机没什么诀窍的,拼命地练,把正确的条件反射建立起来就能吊起来了.

网友B:
继续学习,没其它的,我也是

网友C(2008-05-15):
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