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到一半的像真F16

楼主(2007-03-07):
潜水一个月以后做了架微风,觉得不过瘾,又做起了这架F16,现在有个问题,本来想把副翼做出来的,但是发现舵机安排比较麻烦,参考原图纸他是没有副翼的,而是采用1,2通道混控,想问问做过类似尾推机的朋友,效果是哪个好,方向舵肯定不做

楼主:
顺便请教一下设备的配置,整机翼展50左右,手头的电池是18003S,也想用在这台机器上,但是重量估计有170多g,不知道会不会太重,原本想用2208配5043桨,用上这个电池以后不知道还带不带的动,或者是不是可以改用2212配5043桨,或者还是用2208,电池换成小容量的(控制在100g以下)

网友:
2208配5043桨电流最大13A~14A,电池用15C以上1000ma就行拉,最好配个1300ma的保险些

这是XXD的测试数据: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楼主:
那副翼是做好还是不做好?

网友:
其实你的问题是应该这样考虑:副翼做转向,水平做升降,或者是常规用两个舵机混控,这是基本效果相同的两种方式,如果用第一种,需要副翼和水平都安装拉杆,如果采用第2种方式,就是每个舵机一根拉杆就行了。这是飞机小,如果是大飞机,两个副翼就需要两个舵机了。重量大一些.
  另外建议你用小一点的电池,否则太重,降落的时候速度很大,飞机的寿命短.

楼主:
多谢楼上的

楼主:
目前打算重做机身,不做副翼,采用混控,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机身结构没设计好,存在很多隐患,所以再三思量,还是重做.哎~可惜了我2天的心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打算重做机身,不做副翼,采用混控,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机身结构没设计好,存在很多隐患,所以再三思量,还是重做.哎~可惜了我2天的心血啊

你如果想做出漂亮的特技动作(比如横滚),就必需按装副翼,尾翼混控飞行效果很差.做动作比较难看.

网友:
楼主继续,继续

网友:
不简单啊

网友(2009-03-03):
有没有这机机的图纸?能不能给一份呀?先谢了~kgdwxfsffg@163.com

楼主:
挖坟拉,此机首飞就炸了,不过这个不是涵道机,怎么会分到这里来了

网友:
飞后说说感觉吧.

楼主:
感受就是模拟器一定要多练

网友A(2010-02-01):
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