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7-03-07):
请教一下  涡喷是怎么润滑的呢

网友:
小涡喷(模型) 使用燃料润滑,,在燃料里加润滑油,然后有少部分流进轴承等部件

其次散热也是依靠燃料的

真飞机的,,战斗机中,有多组润滑设备和热交换设备,还有一个电子散热模块

商用飞机的,一般有2组热交换设备,润滑油也有2组,之间有交叉供应阀

楼主:
好 好像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