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海神的主齿轮很好```能不能直接装在小暴龙上啊??

楼主(2007-03-07):
听说海神的主齿轮很好```能不能直接装在小暴龙上啊??

网友:
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是怎么个好法,我也很看好海神!

网友:
绝对比亚托原装的好

网友:
 附议,感觉噪音小很多

网友:
做工精细多了

网友A:
没必要,亚拓新款的大齿盘比海神的要好。
新款出以前我都是用海神大齿盘,出新款就换了,到现在摔过几次机大齿盘都没问题,而且不用敲单向轴承,很方便

网友:
怎么好呢?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亚拓新款的大齿盘比海神的要好。
新款出以前我都是用海神大齿盘,出新款就换了,到现在摔过几次机大齿盘都没问题,而且不用敲单向轴承,很方便

但是新款的大齿盘要重很多,这对于一款以灵活著称的3D机来说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直在用海神大齿盘,一个字:好!!!!

网友B:
嗯,新款的太重了,我宁愿用耐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新款的太重了,我宁愿用耐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亚拓新款的大齿盘比海神的要好。
新款出以前我都是用海神大齿盘,出新款就换了,到现在摔过几次机大齿盘都没问题,而且不用敲单向轴承,很方便

我想哭

网友C:
重一点应该不是问题,如果换430XL的话

网友:
可能还没到那个水平吧,感觉不出重来。不过不用敲单向轴承实在是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一点应该不是问题,如果换430XL的话

   我没话说了

网友:
亚拓的新款大齿轮不论是强度还是精度都改善很多,使用又方便容易,我摔机四五次都没有扫齿,考虑到以上几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考虑用海神的大齿轮了.除非你喜欢换单向轴承.
另外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亚拓的大齿轮并非标准齿轮,做了一些变位以增加齿根的强度.海神大齿轮是标准齿形,和亚拓的电机齿配合时没有想像中那么好.

网友:
可以用在688上吗?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D:
有2个躺在配件箱里,还没有用,嘿嘿!!!!

网友E:
想必大家都应该有换单向轴承的工具吧.换单向轴承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5分钟不到就可搞定.
亚托新大齿的优点是结实,比老款的精度高,(个人感觉还是不如海神的精度).但有一个比较大缺点就是比老款的重7g,这点重量如果增加在机身上到也没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它是增加在主轴上的,也就是说不但飞机加重了7g,而且旋翼头也增加了7g重量,电机的负荷不仅要加上飞机重量增加的问份还得加上旋翼头增加的部份,
新大齿个人的感觉只是将就着可以用.

网友F:
对 这个小工具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