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又是关于雷鸟电池、马达的问题

楼主(2007-03-07):
1、原装
电池
是9.4V,不更换原装马达,能否用11.1V的锂电池供电?会否影响马达寿命
2、用原装电池能连续飞多长时间?1000mAH的锂电能连续飞多长时间
3、原装马达加散热后,一般飞多长时间要让它休息休息

网友A:
我很想回答,但是我也不知道

网友B:
1原厂电池是9.6V700MAH的 可用11.1V锂电 但其实7.4V就可以了
2原厂电池飞8分钟左右 如是11.1V1000MAH可飞约15分钟
3建议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