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转VS外转------大讨论

楼主(2007-03-07):
飞翼是外转带大奖好还是内转带小浆好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043&highlight=%C4%DA%D7%AA

外转子AND内转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331&highlight=%C4%DA%D7%AA

外转和内转和温度区别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4825&highlight=%C4%DA%D7%AA

内转和外转无刷电机那个好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0049&highlight=%C4%DA%D7%AA

内转VS外转,电机未来面面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7378&highlight=%C4%DA%D7%AA

电直用内转还是外转?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0610&highlight=%C4%DA%D7%AA

欢迎加电动航模QQ群35267863在线讨论

楼主:
浅谈无槽内转子无刷电机

无槽的含意是:取消电枢铁心冲片的齿和槽,将其制作成圆环形。

  无槽电机产品性能优点
  1) 效率高:

      原因之一是有槽电机铁心冲片的内圆(外转子电机则为外圆)结构是齿和槽相间布置的,用槽嵌放线圈,用齿构成磁路传导磁通,由于齿很窄,齿磁密高,齿部发热严重,因此齿部损耗大,而无槽电机没有这部分损耗;

      原因之二是铜线和空气一样是不导磁的,磁力线穿过时磁阻很大,电机无槽以后势必增加整个磁路的磁阻,因此,相对有槽电机而言,无槽电机的磁路较弱,自然整台电机的涡流损耗就相对较小;

      原因之三是铁心冲片取消齿槽后,扩大了绕组的布置空间,这就可以或者加粗铜线的截面以提高电机的电流等级,或者增加绕组的匝数以提高电机的电压等级,或者对上述二者兼而顾之,最终实现比有槽电机大的功率/体积比而损耗却变化不大,同样大小的损耗,功率大者效率自然高;所以,电机无槽以后效率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2) 重量轻,体积小:见1) 中原因之三。

  3) 转动惯量低,过载能力强:无刷直流电动机的过载能力很强,转矩与电流成正比,其过载能力是通过允许的过载电流来考核的。无槽结构的电机可以瞬间过载10倍,其过载能力是任何电机、其中也包括有槽无刷直流电机所无法比拟的。绕组电感小、转子转动惯量低、过载能力强,三点优势使电机转速可以得到极快的改变,是竟技类飞行的不二选择。

  4) 低振低噪、运行平稳:

    原因之一是没有槽也即是没有齿,也就没有常规有槽电机的“齿槽效应”(在旋转过程中永磁体磁极时而对齿,时而对槽)所发生的高频振动现象;

    原因之二是磁气隙大,制造过程中形成的定、转子的不同轴度相对于磁气隙比率大大降低,因此有效地抑制了有槽电机中不容忽视的那种单边磁拉力的影响,使电机得以平稳运行;

    原因之三是绕组电感量小,比有槽电机低一个数量级,因此电气时间常数小,受控时反应速度快,降低了电磁振动的程度。这些因素便是无槽电机低振低噪、运行平稳的内在原因。

    5)电气绝缘好

    绕组制作成整体式圆筒形结构,为的是提高其整体机械性能,然而,从电气绝缘的角度来看,属填充式及整体包封的绝缘结构,匝间绝缘性能更加可靠,对地绝缘性能得到提高,其中,对地绝缘电阻值要求可承受加倍考核。特别是在高频大电流情况下,绝缘性能是电机性能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

网友:
无槽估计适合高速~~10W转吧
否则无优势~~

楼主:
在直流电机领域,碳刷电机为第一代,无刷有槽为第二代,无刷无槽的为第三代。

外转子电机属于无刷有槽,内转子电机通常为无刷无槽,其优点已经在上面说明了,为什么目前市场上第二代电机多于第三代呢?

1、成本因素,第二代成本低,工艺简单,但是价格不菲,利润高,直接介入商务的媒体自然会朝这个方向引导。

2、DIY因素,外转子适应DIY,而内转子因工艺复杂DIY困难,令喜爱DIY的玩家得不到这种兴致。

3、使用者因素,第三代操作简单是因为性能好,因为在不同的电压等级中,不同的转矩负荷下,其效率都能有比较好的表现,它有比较宽的适应面,通过磁滞测功机我们会发现这一点。而第二代电机只在某一电压、某一转矩下体现高效率,而实际操作中,电压会不断下降,转速也是根据飞行的表现需要不断调整的,所以实际飞行不是处于高效率点的,这就需要操作者经常练习,熟悉怎样操控自己的飞机以得到最佳的飞行时间和动作表现。不过好多人有一种错觉:好马难驯难骑,其实这只是第二代电机固有的特性带来的难点,而媒体引导也朝需要良好的匹配的方向上引导。不过这也有点象汽车的自动档和手动档一样,您想怎样选择也是根据个人爱好了,初学者就没有必要去无谓挑战了,毕竟竟技级别的飞机为追求高的性能表现通常都用内转子电机呢。

4、内转子电机易退磁,这显然是谬论,只是因为制造商用了不合用的磁铁而已。众所周知的,磁铁有不同的温度等级,用了低等级的磁铁,成本降低不少,可是就易退磁,呵呵。这也是内转子电机成本高的一个因素。不过内转子电机售价高出的并不多,其带来的好处就是因为效率高电流低,而这个电流也会通过电池的内阻,电池的温升自然也会一定程度上低一些,而且飞行的时间要长一些,电池发热的时间和散热的时间都延长了,温度也会低,使用寿命也略长。

网友:
俺穷,继续玩无刷ing

网友:
楼主上个无槽电机的结构图看看

楼主:
http://group.qq.com/group_index.shtml?groupid=35267863

图片无法上传,只好贴于此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呵呵

楼主:
上面所说的内转子电机指无槽的内转子,实际上有槽的内转子与外转子相比较而言,使用性能上差别不大,主要的差异在于结构可靠性要好一些,没有悬臂结构造成的隐患,另外就是转子转动惯量小。

楼主:
找到贴图的方法,QQ空间图片取消,贴于此处

网友:
受益不浅!

楼主(2007-05-11):
效率高达85%的内转子无刷无槽电机即将推出
采用特殊绕线工艺,电机效率得到实质提升,有意可与QQ331870991联系

网友:
推出了告诉一声

网友A:
还有一点,内转线圈断了不好修,外转的的线圈断了可以重新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内转线圈断了不好修,外转的的线圈断了可以重新绕。

这个高手都头大!

楼主:
  内转子电机不适合DIY,所以坏了基本上就不用修了,
设计合理以及质量可靠的电机,都采用高温软线引出,线圈断的机会几乎没有
而一般的电机用漆包线直接引出,断线的机会就大很多,这点在使用中要注意

网友:
能讲讲无槽无刷的原理吗,那样绕的线圈磁力线从哪里出来呀

网友(2007-09-03):
看帖焉能不回

网友:
一直都不懂内转的线圈绕法,请问还有没有更直观的图,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