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大桨

楼主(2007-03-07):
为什么我的雷鸟现在大桨在转动时变直,以机身做中线,在机头那边是小过180度了

楼主:
就是大桨不是一条直线,和平衡杆不是个十字型

网友A:
转动时是直的就行了,固定不能太松,也不要太紧

网友B:
原配桨不能上太紧了,上紧了甩不直

楼主:
转时直不直我不清楚,停下来后是不直的,原来是可以直和十字的

网友C:
应该就是十字的!没错啊!

楼主:
现在又可以了,不明

网友D:
原帖由
wui
于 2007-3-8 21:47 发表
现在又可以了,不明
检查主旋翼轴承有没掉了个

网友B:
上木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