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问题

楼主(2007-03-07):
请问我的黑鹰今天起飞怎么摇摇摆摆的,什么原因 ! 还有就是老是有双浆
怎么调都有,有时候好象没有了一会儿又有!!!???请教

网友A:
飞机都会摇摇摆摆的

需要你控制才行呢
双桨,需要调连接杆才行

网友:
me
引用 网友A:
需要你控制才行呢
双桨,需要调连接杆才行

黑鹰你可以到加我的网站看资料

网友:
慢慢调,别心急

网友:
摇摇摆摆的是速度底,浆距大了。得把浆距调底,在控上调。

网友:
起双桨
1.桨是否有配重.,
2.调整主桨的拉杆.

网友:
先做动平衡、再做静平衡,然后调双浆

网友:
双桨一般情况下都可以调节拉杆长度,并最终得到解决。如果怎么调都会出现双浆,就要考虑平行拉臂,万向接头和球头的间隙等一些地方了。同时,横轴变形,或者没有锁紧,也会出现有飞机抖动和无法调整的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