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加入制作资料] 我也来DIY电压显示器(超亮闪灯,欲与太阳比光辉哦)

楼主(2007-03-07):
废话少说 先来两张PP再说!

下面带两个"眼睛"的是电压闪灯的板子, 那两个"眼睛"就是高亮LED了, 有1W的功率,并且可以很方便得换成3W的灯,(但是由于是闪灯,灯不是一直亮,所以电流也是很小的哦,),两个灯的亮度还可以调节,哈哈,
可能你会奇怪为什么一个电压小板子为什么有5跟线, 哈哈 ,说明一下,我为了使用方便,所以留出了一个串口,可以连到电脑,设置一些参数,具体的见后面的图片!!!!!

上面带金属头的小板就是连电脑串口的,当时本想做USB口的,结果算算成本有贵了好多,自己玩玩不合算,并且已经有了USB转串口的线,所以就只做了这个线.

忘了说尺寸了: 不算白色的插头(因为我用的时候会把插头去掉)长31.4毫米,宽19.6毫米, 还留了一个3毫米的孔方便固定在JJ上(我讨厌双面胶,到处弄的粘乎呼的).

做这个东西之前,想了半天感觉做这个是最简单的,所以挑了简单的先做.
俺的下一个目标是DIY平衡充电器,
俺的再下一个目标是DIY锁尾陀螺.

俺的QQ6838832 欢迎喜欢DIY的朋友加我聊啊,有兴趣一起DIY平衡冲和陀螺就更好了

楼主:
这个是背面的PP,采用了1片ATMEL公司的ATmega48 单片机控制

由于在DIY这个东西的时候采用了单片机,所以一切都变得那么easy.
这个软件界面做成这样了,不过里面的功能还没做完,正在完善中.
简单介绍一下:
1.两个灯(红灯和绿灯),快闪慢闪组合 总共4种状态,对应4个电压等级
2.4个电压等级,每个电压等级对应对应什么灯闪,怎么闪,可以由这个软件设置.
3.可设置的参数有,
       A:亮度,每个电压对应的灯的亮度可以通过软件右边的旋钮设置,单片机里面是用PWM方式来实现调亮度的.
       B:电压,当电池电压为??V时进入这个等级
   C:什么灯亮? 每个电压等级都可以选择是亮红灯还是绿灯,TNND,好象这里做了无用功,因为我用的时候一直都没调过这里
   D:亮暗时间,通过这里可以调节闪烁特征,
以上3点目前已经实现,这两天晚上我正在加入显示方式的设置:  我想是除了这种闪烁的方式外,再加入电压显示方式,其实还是闪烁,但是可以通过两个灯分别闪几次就知道目前的电压是多少V?
比如 电池电压是4.1V ,那么红灯闪4次 绿灯闪1次

不知道怎么加入视频  要不可以拍一段录象给大家看看
视频可以从这里下 各种状态下的闪烁效果,我把亮度调到了最低 要不没办法拍下来,手机拍的,效果不好 将就了
http://xky183.21ic.org/uploadfile-/2007-3/38836039.rar

为了方便浏览,共同分享DIY的乐趣,我把我后面的帖子都加到这里了,以后也在这里更新

根据网友 千红 的建议,准备做一些软件上的更新,

目前正在加入的功能是:
1.上电启动的时候显示准确的电压,比如电压是7.5V,那么红灯闪7次,绿灯闪5次,这种电压显示方式循环显示5次(用于在起飞前观察准确的电池电压),接下来变成上面提到的4个等级的显示方式(飞行中观察电池电压,以免出现危险)。
2.计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时间未到前绿灯慢闪,时间到后红灯快闪,可用于限制时间飞行

软件更新完毕

先把原理图弄上来,连电脑的串口扳就懒得上了,到处都有 好象上次听谁说哪个牌子的模拟器就是用的串口,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了 可以直接拿来用 无非就是一个RS232到TTL 的电平转换

上程序来了
编译好的flash和eeprom的hex文件

http://xky183.21ic.org/uploadfile-/2007-3/313942661.rar

焊接好电路板后直接下载进去就行了  下载线可用最简单的只有一个244的即可.   由于加入新功能后PC端软件还没来得及更新,设置只能暂时通过下载线来修改eeprom里面的值来实现,  先把东西传上来 有兴趣不怕麻烦的再加我QQ聊吧

我慢慢把制作资料整理到5IMX论坛和我的blog(xky183.21ic.org)

只有一个244的最简单的下载AVR下载线图

制作中有什么问题可加我QQ

网友:
兄弟还有不?真是好东西,跟你买都行

网友:
设置软件的界面也上个图看看

楼主:
节约论坛资源 把这里的图移到2楼去了

网友:
LZ,也造福一下广大模友啊!!!

网友:
楼主的东西太棒了,真需要啊

网友:
快电生产,先预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支持,东西倒是有几个,加工的时候一次就加工了10来个,但是为了这个不值钱,的小东西,就怕快递费心疼,哈哈

网友:
要是能把测试电压的等级多加几级更好 最好可以达到8级10级的

楼主:
楼上的你好,当时我DIY的时候也想过多加几级,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是防止没电不知道,而不是具体有多少电,所以就强调了下亮度,把等级降下来了 ,而且高亮的LED贵死了, 我买3个1W散光的  他就收了我30RMB,自己都觉得是在烧钱了

楼主:
哈哈 楼上的恰好说错了

一点都不费电

虽然功率大 但是不是一直亮啊

这个单片机就不说了  电流忽略了吧
LED 电流是30多mA 但是任何时候只有LED亮,并且是闪烁亮 要是亮的时间只占1/4  那么平均下来就10mA不到
跟那种LED一大堆的比应该更省电,

网友:
支持下,订一个

网友A:
多谢支持
根据网友千红的意见 准备加入一些新功能

网友B:
   楼主能定一个吗,真的很不错

网友C:
这个好!设定很方便,直接可以在电脑里设定保护参数

网友D:
这个东西牛B啊

网友A:
目前正在加入的功能是:
1.上电启动的时候显示准确的电压,比如电压是7.5V,那么红灯闪7次,绿灯闪5次,这种电压显示方式循环显示5次(用于在起飞前观察准确的电池电压),接下来变成上面提到的4个等级的显示方式(飞行中观察电池电压,以免出现危险)。
2.计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以设置一个时间,时间未到前绿灯慢闪,时间到后红灯快闪,可用于限制时间飞行

网友E:
成本大概多少?
密我一下?谢谢

网友F:
不知有没有干扰?

网友A:
回楼上
虽然LED的瞬间较大,但是设计电路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加了相应的处理,实际调硬件的时候我也示波器观察了
结论:1.不会对电源造成任何干扰(原本干净的电源还是很干净,没有任何毛刺)
2.没有电感或高频信号,开关速度也慢,不会对无线电造成干扰,估计就连过EMC测试也没问题

网友G:
不错的东西,有意思

网友A:
软件更新完毕

网友A:
马上上个原理图

网友A:
已经在2楼加入写入单片机的程序hex文件

网友H:
实用吗?
这个只能检测电池组串联电压吧,好多电调都有类似的保护功能。个人认为,不能对电池组的单体电压进行检测实用性就大打折扣哦

网友I:
好东西~偶想要一个~嘿嘿 楼主能不能卖偶一个呀~

网友J:
这样的帖我不能不回,更敬佩的是您的分享!~~

网友A(2007-04-12):
好久没看这帖了 多些各位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