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GL-450失望了...組裝時一波三折

楼主(2007-03-07):
年前在論壇上看到香港固朗出的GL-450,機子的外型和價格都十分不錯,想起朋友的公司(上海獨秀模型)想找一些電直,就跟朋友推薦了GL450,朋友聽了我的介紹,馬上請他們公司的採購跟固朗訂了二台(一台塑膠版的,一台金屬版的),後來因為本身一直沒時間組裝就放在朋友那裡一直沒動,直到上星期工作比較有空了,找朋友去拿了塑膠版的回家準備想組裝起來,沒想到回家打開盒子拿出固朗組裝好的旋翼頭準備好好觀賞一下,一看才發現橫軸彎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3903&highlight=%2BPOCHI0613,手上也沒有備用的零件可以替換,當天晚上帶著不爽的心情就早早上床睡覺去了,隔天就到朋友的公司說明情況,朋友就叫採購和固朗連絡,過了二天再去朋友那問有沒有回應,結果是沒有.... ,心想算了反正自己還是要準備一些零件的而且一跟橫軸也沒多少錢,自己就在模型總動員那買了一些備品,備品今天早上收到了心想晚上終於可以把機子裝起來了,回到家二話不說先把橫軸換掉,終於換好....但是更慘的事發生了,主軸也彎了,因為無法插入主軸軸承裡...心想完了,突然想到我有買主軸可以更換,正準備更換的時候又發現竟然沒有主軸固定鋁環,大齒輪的單向軸承也是壞的這下子心都涼了,如果再裝下去也不知道還會少什麼壞什麼,唉........... 沒辦法了...把東西收一收吧,沒信心了... 希望廠家儘快給個說法..另外論壇上有一個叫香港固朗的朋友是不是固朗的人啊,如果是上次有PM你你也沒回應服務太差了,如果不是對不起喔..SORRY
希望香港固朗跟我連絡別讓有心支持你們的朋友失望....我的連絡電話13916595869(上海詹先生)

网友:
同样,我买的GL450SE横轴也是歪的
在飞跃买了新的换上去

网友:
塑胶的便宜点出给我好了!

我收啊!

楼主:
希望固朗可以給詳細一的的說明書

因為是半組裝好的,想要檢查一下零件,沒有說明書很難檢查的,希望廠商回應

网友:
固郎的服务不太好,说话很生硬!不如新688网站!

网友:
GL机器不错啊,我的450S用的都是他的金属件,精度也很好,你的可能是个例吧。

网友:
例外说明了什么呢??

我的GL也很好。
但质量好不代表一个我的好,别人的好,就是好。
其实,质量好,应该是总体质量有保障,质量控制稳定。

但是GL没有做到这样,也有别的模友跟我说过GL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结果是他们的问题我都没有,而我的问题,他们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买这样的产品就要靠运气了。。。。

虽然,我很喜欢我的GL,但不得不这么说,我要实事求是的说 :)

网友A:
我也买的,也多多少少有些小麻烦,希望GL努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的,也多多少少有些小麻烦,希望GL努力

同感,关键在装后的调试,各个部件紧固或活络的检查,不能放过细节,否则,起飞后秀就大了,Gl450b整体看来不错,性价比较高,加工件工艺还不错,就是感觉以下几点不爽,
         1  十字盘精度偏低,晃。
         2   尾旋翼头固定内6角居然在装机时忘检查,结果在试车时。。。幸亏没什么
         3   还有几个塑料件感觉也不爽,(gl450c中已换金属件),象舵机固定架,虽然在摔机时对舵机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但安装精度难以提高,不得不用502胶丝才安心。
         4    尾横轴晃量大,右侧背林在两块电后,已能感觉较大间隙,估计有问题,正在考虑是不是尾 组的工况造成的影响。
         5     因为¥$$的关系,选择的结果本人还是满意的。强烈建议模鬼们450以上采全金属件,塑胶的强度不适合450以上,较适合模友的小鸡鸡.....

          个人不爽观点,看看而已。好不好搞全在个人,看人家LXD1...共同学习中....

网友:
曾關注過這台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关键在装后的调试,各个部件紧固或活络的检查,不能放过细节,否则,起飞后秀就大了,Gl450b整体看来不错,性价比较高,加工件工艺还不错,就是感觉以下几点不爽,
         1  十字盘精度偏 ...

1、十字盘精度问题我没有发现,不过也有打算换成亚拓的呢
4、尾横轴我也有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心理不爽呢。不过,飞起来还是很好,所以暂时搁下不管它

整体上,GL飞起来还是可以的,有人说螺丝不够好,那么就用螺丝胶,别省。有人说大桨夹有问题,我没有发现,不敢苟同。
不过,我的确发现横轴安装上后,无论多新的横轴,总会感觉到两个大桨夹可上下晃动,不知道什么问题。。。。。。表现就是:双桨本来调没了,两个螺距一样,结果过些天再飞,会又发现双桨,然后检查螺距,会不同,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