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刚买的黑鹰400V2,组装中出现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指 ...
偶刚买的黑鹰400V2,组装中出现几个问题,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07-03-08):
组装已经完成,在室内调试过程中,用的是西尔460无刷
电机
配国王30A无刷电调,把电机电源线,拔掉两根,进行调试。当我把另外两根线接上时,电机根本不转。
重新拔下飞机电源,关闭
遥控器
重新打开,再接上电源飞机想了一阵单音铃声,动了几下后,就没动静了。在此冲开机,也没有反应。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上图片,可是我找的图片太大传不上来,我再试一下,请各位大侠bangmang?

楼主:
是不是电调烧了。

楼主:
有没有山东滨州的模友,我可好就近求教

网友A:
把油门推倒最高再拉下到最低试一试

楼主:
他们都这样说的,可是现在他一动不动

网友B:
3通反了
调反再来,应该就好了

楼主:
我是一通左舵,六通右舵、二通前舵、四通陀螺仪、三通电调

网友B:
没错,就是电调设置反向
或则你在插飞机电源前,把3通打到最高,然后接电源,再向下拉3通,你应该看到马达转了。
当然,这是不对的,你不能这么玩飞机。
所以,还是要把3通设置反向,就OK了。

网友C:
电调说明书有没?有的话有设油门行程的方法。另:油门反向(3通道)很危险 ,最好电机取下来试吧。

楼主:
英文的看不懂,太多了

网友C:
发给我,我给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