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外盘的代换!

楼主(2007-03-08):
JABO小电直的控制外盘有一个小球头断了,一时又买不到JABO的控制外盘,请问朋友们可不可以用雷鸟或者飞达的控制外盘装在JABO上飞呢? 谢谢!

楼主:
  我的JABO只能当摆设了吗?

网友:
主轴直径一样的话,应该可以
还有就是粘

楼主:
粘的效果并不好,或者说难度太大!
另外,就是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主轴直径是否相同,所以才来这里求教Gao Ren 的. 希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楼主:
呵呵,再不顶就要要沉底了

网友A(2007-04-12):
我教你一个方法 不过不知道能否适合你的情况
你把原来球头的地方转个小控   插个金属棒,或螺丝杆进去  用502固定粘上  然后在金属棒上装个球头
只不过这样就要换新球头和球头扣了

网友:
不用换

引用 网友A:
我教你一个方法 不过不知道能否适合你的情况
你把原来球头的地方转个小控   插个金属棒,或螺丝杆进去  用502固定粘上  然后在金属棒上装个球头
只不过这样就要换新球头和球头扣了

可以 在原来的球头上转通一个孔  然后用原来的球头 就不用再换球头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外盘有一个小球头断了.......

上个图看看嘛。